[工仪] 给t12电烙铁加装锂电池

楼主(2022-08-28):
上次发帖展示了用24v电源做的t12烙铁,不便携但扎实。后来思来想去,停电时,应急锡焊。还是t12稳妥些,加上上次撸的四十来块的中国红无刷电钻,电池很不给力,改了牧田口用牧田电池,剩下来无处用的电钻电池放角落里闲置,有点不忍心,就动了改锂电的念头,又因为不想舍弃24v电源,就加了双路切换按钮,按钮总共三挡,一档24v电源供电,0档中置不供电,二档21v锂电供电。如图

电池采用两组五串18650并联来供电,保护板用的原电池的保护板,去掉上面多余的部分节省有限的空间

由于24v电源占了很多地方,不得不把电池三节和两节中间折起来来用。t12主板是香港英华,手柄也是同一品牌。外壳是坏掉的逆变器铝壳。下面垫了pcb绝缘板,电池折起来的地方也是。电池底部用双面粘性胶带粘住。所连接电线都是防烫硅胶线。

切换双电源的开关和充电插座。上图。

通电试机

剩下的电池壳

网友:
一般停电了,我就不焊了

网友:
锂电 很小巧,赞一个

网友A:
潭祖 中国红无刷还可以吧,楼主竟然撸了两套

网友:
内置的不够灵活,还是喜欢外挂电池。

网友:
这东西防静电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潭祖 中国红无刷还可以吧,楼主竟然撸了两套

两个账号

网友B:
电池充电的时候电烙铁在工作状态吗?

网友C:
卧槽,英华,是宇宙无敌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英华,是宇宙无敌那个吗

是的

网友:
用电池能防静电好方法

网友D:
建议将电池用扎带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将电池用扎带固定一下。

不用,上下焊死的,下面有双面胶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电的时候电烙铁在工作状态吗?

不受影响

网友E:
双电源,应用场景扩展不少!

网友:
盒子空间挺大

网友F:
可以考虑再加一档直接用里面的电源给电池充电

网友:
这下不担心停电没法干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再加一档直接用里面的电源给电池充电

不合适,电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电源,应用场景扩展不少!

是的,有些精密电器必须用锂电供电的。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