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今天周日有空,重新安装自已DIY的功放输出端子。

楼主(2022-08-28):
这是一年多前自D的电脑功放,外壳取材木夹板,及有机玻璃,为了看起来不呆板,装上毫安表,指针晃来晃去,显得生动一点。

7N无氧铜喇叭线有2。5米长,挺重的。

结果输出端子成这样了,热熔胶固定不够力,脱开有半年多了,一直没空理它,反正会响。

几天前断了一根线,不响了。

今天周日有空,就拆开重新安装,热熔胶是不行了,这回上罗丝,不能偷懒。

这根是连接功放板插头,跟电脑机箱里的开机线是不是有点相识。

线与端子一起取下来。

找一支3毫米钻头,懒得看钻头上的数字,直接游标卡尺量。

用索头固定好钻头,手工钻起来。

塑料不难钻,不一会,4个3毫米孔钻好。

机箱后板是木夹板,用2毫米手钻定位+钻孔,钻通孔。

先安装试试。

拆出焊线。

焊好后的样子,再加点热熔胶固定线。

线从机箱后板孔中穿进去。

上好4个罗丝,很牢固。

插好插头,插针使用了镀金的,在废电脑主板上剪的,抗氧化应该没问题,关键细节。

盖板装好,前面。

后面。

连接可靠,完工。

谢谢观赏,这功放做成单声道,是因为找不到好的电位器,左右不平衡,干脆做成单声道算了。

楼主:
重看帖子,线的正负极插反了,要重新开盖重插才行,发帖有这点好处。

网友:
功率不大吧?》

网友A:
里面的电路板居然没有给特写……兄弟这功放用的是啥芯片?

楼主:
功率5 6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电路板居然没有给特写……兄弟这功放用的是啥芯片?

TEA2025B,ST的芯片,我加了块巨大散热,上12V没问题,带8寸喇叭很响。

楼主:
我在音调做了点手脚,听起来有胆机的感觉,静噪几乎不可闻,夜深人静也听不到噪音。

网友B:
这真是,浓浓的的DIY风格

网友C:
外面那么好的线,里面却是主板的开机线……

网友D:
抽空再升升级,换个漂亮的盒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A2025B,ST的芯片,我加了块巨大散热,上12V没问题,带8寸喇叭很响。

我觉得吧里面的电路板图片细节拍下再弄个电路图也可以开一贴了…关键是论坛可以当做自己存档的服务器啊…

网友:
硬盘灯电源线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浓浓的的DIY风格

我喜欢这风格,全世界独一个,不太愿意随大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那么好的线,里面却是主板的开机线……

行家哈,喇叭线是进口的7N纯铜,据说传输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空再升升级,换个漂亮的盒子。

不升级了,使用一年多无故障,就这样了。
如再做外壳不如做一个新的,ALPS电位器已买了两个,经测试左右声道非常平衡。碎夹板也准备了一些,目前没激情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里面的电路板图片细节拍下再弄个电路图也可以开一贴了…关键是论坛可以当做自己存档的服务器啊… ...

这可能是拆机论坛的初衷吧,每拆一步拍照真的很重要,特别对一些贵重的机子一定要拍下来。

网友E:
两路信号输入,只有一路喇叭输出,你这个是重低音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路信号输入,只有一路喇叭输出,你这个是重低音功放吧?

重低音功放是加了低通滤波器,高于截止频率通通滤掉不要。

我这功放只是左右两路叠加为一路输出,并未加低通滤波器,是全频率输出。
为了更加讨好耳朵,对部分频率做了衰减与提升,j减少毛刺,听起来更圆润,我做了些改进,听起来很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路信号输入,只有一路喇叭输出,你这个是重低音功放吧?

DIY的机子可以按自已口味来,买成品机就没这种乐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