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风扇充电口故障维修

楼主(2022-08-28):
小风扇充电口故障维修
朋友孩子的,说是充电把充电尾插给搞掉了
拆开发现,尾插有在,主板焊盘还在,重新焊接回去

拆开

主板

主板正面

尾插

焊接回去,做加固处理

网友:
插的时候用力太大了

网友:
原厂焊接质量不咋的……

网友:
充电时插的太暴力

网友:
像是焊盘脱落,连焊锡不结实,找到正负极开焊盘飞线,万一松动能继续用,等完全脱落后修理。

网友:
这锂电池看着容量不大。

网友:
重新开孔,改个TYPE-C 一劳永逸

网友:
这种风扇前后买了4个,第一个13元插电款,自己加2颗18650电池输出到升压板12V到PWM可调板很好用。第二个风扇14元带电池的。电池很垃圾,又换成2节21700并联。第三个也是14元居然是无刷电机又换成2节21700电池一档开了36个小时。感觉这风扇很不错再买了个,结果不是无刷的了。反馈到客服她来了个退款不退货。又改了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