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51H监控

楼主(2022-08-28):
也不知是坏了还是淘汰了,除了硬盘,还有啥用处?

网友A:
我有个大华球机,连不上海康的录像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大华球机,连不上海康的录像机

调编码还是啥来着,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大的壳子

网友D:
大华机接入海康威视录相机方法:1.设置好摄像机的IP地址,网段、网关、掩码需与录相机一致;设置好摄像机管理用户名、密码。 2.以管理员身份进入录相机管理界面,进入通道管理,添加摄像头,填入大华摄像机相关网络参数和管理用户名、密码。 3.在添加摄像机时需注意将协议改为“onvif”(默认为海康威视私有协议),将端口改为80(默认为8000)。 设置完成点击保存,观察通道网络状态由黄色惊叹号变成绿色三角形,即添加成功,返回预览界面就可以看到图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大的壳子

好上机架。这个录像机还是模拟摄像头用的,现在都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编码还是啥来着,就可以连接了

海康录像机很鸡贼,很多不能用大华的摄像机,改也没用,(400确认)大华的录像机就可以用海康的摄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华机接入海康威视录相机方法:1.设置好摄像机的IP地址,网段、网关、掩码需与录相机一致;设置好摄像 ...

现在海康威视录相机都不能接入萤石摄像头了,前天刚碰到了,以前都是可以的,说起来还是一家人呢,

网友:
我有个16口的主板

网友:
好多年没用台式机了,不玩大型3D游戏,感觉台式机就是浪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华机接入海康威视录相机方法:1.设置好摄像机的IP地址,网段、网关、掩码需与录相机一致;设置好摄像 ...

协议都试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