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6年前刻录的光盘,现在想拷贝东西出来,不给拷就算了,打那么多❌啥意思?

楼主(2022-08-28):
光盘能读出来,就是有一个cd镜像拷到文件末端的时候就读不动了。本来看看盘面磨损情况,结果发现它给我打了无数的❌❌。

网友:
这光盘不行了,边缘的部分有损坏,要想强行拷贝的话,只能用软碟通,勾选上,忽略错误,强行拷贝出来,但是文件也有一点是坏的

网友A:
貌似镀膜有问题了,光盘保存的环境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镀膜有问题了,光盘保存的环境不太好吧?

刚看了下同光盘盒里面的盘还是有一少半也是被打×了。也许是和存放方式有关一直是压在最下面。

网友:
受潮了,镀膜都坏了

网友:
一是保存不善;二是光盘本身就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同光盘盒里面的盘还是有一少半也是被打×了。也许是和存放方式有关一直是压在最下面。 ...

光盘怕潮怕摩擦,镀膜坏了读取会很困难的。

网友B:
我的印象中光盘的数据保存寿命只有几年,你这十几年了当然不行的,何况存储环境很重要...

网友:
看来我的CD刻录盘能用十几年还是质量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光盘成本还是很低的

网友C:
楼主你这什么盘,质量不行吧

网友:
刻录的光盘寿命不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什么盘,质量不行吧

这张盘我又用略湿的纸擦了下盘面上的小污点,居然像面粉那种感觉,擦掉之后这个文件居然拷贝成功了。但是另一个没有❌的光盘还是读不出来。

网友:
我也有些光盘镀膜不知道是氧化了还是被湿气腐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印象中光盘的数据保存寿命只有几年,你这十几年了当然不行的,何况存储环境很重要... ...

光盘的数据保存寿命只有几年的话,那消费者还买正版唱片有什么用呢,花大价钱买回来,听几年就坏了。

网友:
应该是受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盘的数据保存寿命只有几年的话,那消费者还买正版唱片有什么用呢,花大价钱买回来,听几年就坏了。
...

刻录盘和压盘是两码事,刻录相当于用笔写在纸上,压盘是注塑成型,相当于压铸出来的,寿命轻松达到几十年。大厂的系统盘软件盘和正版cd、DVD等都是压盘的

网友:
有些低价位的盘,新的时候就能看见边缘有损伤,或者颜色深浅不同。
刻录是从内圈向外的,如果你观察过,就会发现内圈刻录速度慢,越往外越快。(听说过nero cd.dvd.speed这个软件吗?)
所以不能刻得太满,速度也不能太快。
你这是DVD+R的,不是CD。

网友:
氧化了  物理损坏无法完全复原了

网友:
保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