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唱戏机sd内存卡有写保护怎么处理

楼主(2022-08-28):
回了一次老家,外公很喜欢听戏曲买了个唱戏机,唱戏机自带的tf卡是4GB的,想让我下载多几首歌进去,找了个读卡器,插上电脑一看,有盘符但是提示要格式化,尝试了一下提示有写保护,使用磁盘管理显示只读

在pe系统下,使用diskgenius专业版也不能格式化,显示是空闲3.75GB,无法删除分区和新建分区,也用过低级格式化也不行,实在搞不定,求助一下各位
不知道帖子发在这个区合不合适,请见谅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是废了
在spi模式下有的卡还能正常写入,不过大部分不行
这是卡的主控检测到坏块过多的保护措施,提醒你赶快备份数据卡已经不稳定了

网友:
我觉得这事唱戏机使用了特殊的分区格式并在tf上做了处理,先试试普通卡用fat32能不能播放,如果不能,格式化也没有意义

网友:
有个叫 SD Card Formatter 的软件,你可以试试

网友:
原来看到本论坛哪位大神研究过,仔细搜下应该能找到。我记得帖子里好像说唱戏机的TF有加密,直接插电脑看不到文件,用GHOST做个镜像,打开镜像文件能看到。
换个TF卡试试。
不行,用DG(diskgenius)软件删除分区再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是废了
在spi模式下有的卡还能正常写入,不过大部分不行
这是卡的主控检测到坏块过多的保护措 ...

我外行,请教:优盘、固态硬盘有主控,tf、sd卡没有主控吧?

网友:
TF卡SD卡写保护后基本无解,有售后的话走售后,无售后只能扔。

期待有针对TF卡或SD卡再利用的主控板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外行,请教:优盘、固态硬盘有主控,tf、sd卡没有主控吧?

有的,还有量产软件的,不过基本没流出来过
sd卡主控也差不多是u盘主控那几家,慧荣啊桂格什么的

网友:
可以用U盘吧,我奶奶的用的我自己搓的U盘…买机器带了个32G的U盘我嫌垃圾…给改了12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