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MATE10手机重启通病,返厂维修要269元!

楼主(2022-08-28):
通病是随机反复重启,偶尔可进桌面,也一切正常,但是要碰运气,有时重启后显示LOGO就卡在界面不动,有时重启后要重新下载固件才能正常使用手机,今天去售后检测,售后说故障是CPU出现虚焊导致,只能返厂维修。报价269元,不含邮费。要知道修好这手机都卖不出300元,算了.不修了。

网友:
也用了好多年了  可以了~

网友:
我的MATE10还正常,就是有点卡

网友:
恭喜楼主喜换新机!

网友:
MATE10这机器应该换了

网友:
手机维修给你吹一把应该不到200,不过总的来说也是不太值了,还是换新机更划算。

网友:
我的MATE10刚刚下岗了

网友:
我mate9升鸿蒙烧主板惨案,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我mate9升鸿蒙后,现在还在用

网友:
我的mate9PRO OLED屏幕老化了,换屏幕要好几百就不修了,好像是2017年买的用了这么久也应该下岗了。

网友A:
我的荣耀20PRO也一样重启,是CPU虚焊。最终加运费一共160修好。淘宝很多店都是先报底价,然后寄过去就说这坏那坏,然后报高价,真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荣耀20PRO也一样重启,是CPU虚焊。最终加运费一共160修好。淘宝很多店都是先报底价,然后寄过去就说这 ...

抖音快手上面好多技术好,价格还便宜的,还能拍维修过程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