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一个多功能时钟增加背光(KSD-508)

楼主(2022-08-28):
感觉改背光越改越专业,没有用到专业的均光板与半透纸,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几个帖。这次8.8淘了一个带温度的时钟,回来一拆,发现液晶屏背面无一点东西挡住,简直太好改了。具体过程差不多,可查看以前的帖。

未改前

改后效果

网友A:
备用电池盒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太TM好改了

网友:
还带根小尾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用电池盒是什么意思?

双电池槽,一个有触点,另一个空的是储存槽,所以叫备用电池盒

网友:
省电的,让你改成费电的啦。

网友:
背板确实很简洁,但是如何控制背光何时亮还是让它常亮,如果常量有点费电了。

网友:
导光用的保鲜膜吗

网友:
不顺便改个最近流行的8025?

网友:
这用电池几天就没了

网友:
越改越上瘾了,LED还够用不?

网友:
改成费电的好,电不值钱

网友(2022-12-25):
1.5v怎么驱动led的?

网友:
看了一半,没看出led怎么驱动,是常亮还是按需

网友:
用了个升压电路?

网友:
用一个单触开关,需要亮时点一下,5一6秒后自动熄灭。

网友:
大神呀,用保鲜膜做导光。

网友:
省电的,让你改成费电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