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美迪H7三代(芒果嗨Q)开机就自动清除数据

楼主(2022-08-28):
      海美迪H7三代(芒果嗨Q)开机启动,正常出现“芒果嗨Q”图标,接着出现安卓机器人,显示“正在清除数据”。其结果就是之前的设置和安装的APP全部没有了,跟恢复出厂设置一样。      刷了四五本版本的固件,开机都是一样自动清除数据。
      难道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小米盒子也是这样,一开机就把非小米的软件给删了。

网友:
看ttl提示,可能存储上有坏块

网友B:
会不会是复位键被一直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复位键被一直短路了

复位按键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小米盒子也是这样,一开机就把非小米的软件给删了。

最开始,我按复位键不松同时开机,恢复了出厂设置,再开机就自动清除数据。后来在海美迪论坛里下载了多个版本的固件进行刷机,刷机都成功了。但关机几分钟后再开机,系统就会出现安卓机器人图标,并有文字“正在清除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