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尔充电理发器改锂电并增强功能

楼主(2022-08-28):
这个理发器用了好多年了,挺皮实的,也没有特殊保养,连油都没上过到现在刀头还是挺锋利的,就是原配电池镍氢的,非常的不耐用,动不动就没电,每当要用的时候不是用一会就没电了就是连动都不动一下,究其原因就是使用频率不高,镍氢电池自放太大容量也不高,导致要用时已经没电或低电,拿去现充得等上10个小时(慢速儍充),于是实在忍不了打算改锂电。

RFCD-928外观,可拆卸式陶瓷刀头,中间充电或工作指示灯(实际上指示灯位于电池上,充电放电共用)。

电池,8字充电口,上回还让领导插反了,烧了个充电器,什么你说不是有防呆吗?防呆对于女人来说没用,插不进给你楞插

三个触片,分别负极 指示灯 正极。

换过一回山寨镍氢,然并卵。

容量连标称一半都没有,换完还是用时就没电。

下面开始改造,由于这个理发器工作电压2.5v左右,打算用14500双锂并联供电,需要降压,这就需要降压板3-4.2v范围内正常工作,但是一般buck降压板3v低压能工作的很少,手底下没一个能符合要求,马宝上也几乎没有现成的模块,这就需要用手低下低压boost升压模块改造一个sepic拓扑的升降压模块,虽说可行,也不算麻烦,但是考虑到效率,还要充放电管理,电量指示等等功能,复杂性提高很多,电池空间也不允许,于是换换思路先升后降,找了一块儿廉价的山寨充放电升降压一体模块,就是香水充电宝的升压模块,如下图:

这个是资料,虽然性能很一般,只支持5v 1a 输出,但是同步升压,自带欠压闭锁,充电功能 ,充放电低电指示,因此一个模块就可以实现升压(满足后极降压模块最低输入要求4v以上),欠压闭锁,低于3v停止输出防止过放,可以省个保护板,自带充电功能,可以省个充电模块,自带充放电指示,可以了解电量情况。

右下两颗指示灯,蓝色灯指示输出状态,输出常亮,低电闪烁,红灯指示充电。

去掉usb母座

去掉原来电池插针

烙铁烫平

一个mini360降压模块,同步buck,1a左右效率还成,就是最低输入4v以上。

反面

两个要组合到一起,贴好布基强力双面胶。

红圈剪成半孔

升压板对应位置刮出焊盘焊好。

测试一下,模拟电池最高工作电压,正常。

理发器正常工作电流1a左右,原来比较肉,我把电压略微调高了一些。

模拟电池最低工作电压3v,正常,低于3v欠压闭锁停止输出。

两模块组合平均效率80%左右

电池底部标记好准备开孔

开好孔模块放里面ab胶粘好。

micro usb 口充电

侧面开电量指示孔,孔内灌胶。

由于降压板静态较高(5ma左右)这个升压板属于5v常开,因此需要物理开关彻底关断,这样不用的时候静态为0

找了一个开关

粘到这里

固化后

原电池pcb,简单的电阻限流充。

反面一颗二极管防倒灌

输出焊好线

反面

红包撸的14500锂电,真实容量500mah ,内阻48mr左右。

两个并联使用,点焊好。

做好绝缘

焊好电池,背面双面胶固定。

这里的二极管碍事去掉

装配好,打开开关正常输出。

然而装入理发器发现启动时打嗝保护,看来电机启动时电流太大过流保护了。

只能再改个软启动了,于是拆了就手做做卫生。

这里有个刀头的固定弹片,和两个螺丝,弹片已经拿下来了。

偏心轴带动刀头做往复运动,下部是刀头高矮调节圈。

这里是调节刀头高矮的调节圈内部的档位塑料顶片,增强手感。

反面旋动调节圈时左面的滑块左右运动,带动右侧伸缩杆联动,实现高矮调节。

拆开壳子,那个塑料顶片就戳在电机上。

电池触片

开关两排,短接电机供电回路的同时短接电池上led指示灯和正极形成回路,实现工作时的指示。

考虑到电机是感性负载,关断时会产生反电动势有烧毁降压板的危险,因此加了一个续流管(原先电池电路简单且皮实,就两颗电阻和电池,因此这个二极管可以省略)。

电机参数

用8205在板子上搭了个简易软启动电路,原理很简单,上电利用rc充电给mos提供栅压实现软启动,主要注意的就是mos一定要低vgson,且低rdson。

软启动原理图,参数可根据实际情况微调,启动后功耗极低。上电电容通过r1给电容逐渐充电,栅压逐渐上升,mos逐渐开通(1秒左右),实现软启动,掉电后r2给电容放电。r2根据情况可以省略,普通mos gs之间也有轻微漏电。

搭好用环氧胶封固

装好测试,不在打嗝可以正常启动了。

以上虽然改了锂电,但是由于升压模块性能和功能上的限制,不能边充边用,因此又改了第二块电池。

这个电池也不行了

这次前级升压换成了ip5306,支持4灯显示,支持边充边用,更大的电流,更高的效率

由于后级降压4v以上才工作(手册4.7v,实际4v出头但是最大输出电流受影响),ip5306 5v输出属于常闭负载触发输出类型,因此直接接入后级降压板后,降压板处于欠压闭锁状态,因此无法触发ip5306输出,所以必须增加上电自启功能,由于ip5306常闭型没这个功能 ,只能外部增加自启电路,可以利用按键触发输出功能,对地并联一颗合适的电容和电阻,这样上电自检后,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相当于将按键按下,随着时间延长电容充电到阈值电压触发升压板输出(相当于按键抬起),断电后电容电荷被并联的电阻泄放掉,实现上电自启。

升压板是早前打板自制的,c口充电,4灯充放电显示,制作细节和之前基本一样这里就不赘述了。

可以边充边用了,全程恒压动力不减,以往快没电时夹头发的现像从此消失,就算忘了充电也可以插上充电线拿来就用,再不必等待,功能得到了增强。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池,这样改太废功夫了,还是17元包邮的可换18650的好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池,这样改太废功夫了,还是17元包邮的可换18650的好用方便 ...

这个好多年前买的了,倒是挺好用的,电池是唯一硬伤,改了就安逸了,费点儿劲就费点劲吧~

网友:
搞复杂了啊

网友:
我一个奥克斯的理发器比较小巧,里面空间太小找不到合适的锂电就没改,电池是2串7号镍氢,前段时间不行了就把一个刀头坏的剃须刀电池挪过去修复了。

网友B:
球球的帖子看完了,小结一下:

1.球球的媳妇力气很大,电源防呆口都能给干进去
2.力特朗是个破电池,容量虚标,低自放也是骗人
3.泓力14500放电能力不行,电机启动会打嗝
4.布基双面胶和点焊机是个好东西
5.没有金刚钻不要买镍氢镍镉电池的理发器
6.要经常攒破烂和薅羊毛,不知道啥时候囤的这些玩意儿就用上了

小结完了,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球的帖子看完了,小结一下:

1.球球的媳妇力气很大,电源防呆口都能给干进去

哈哈老兄总结的不错,平时薅羊毛的必要性就体现在用到的时候但是第三条有点儿问题,泓力14500内阻40xmr,两粒并联才20xmr,放电能力应对个理发器绰绰有余,打嗝主要是前级升压板过流保护引起的,这个电机实测启动电流2.5v@5a出头,这个换算到5v升压输出已经超过最大额定电流了,所以要配个软启动才行,启动后正常工作功率也就3w左右~

网友C:
有时间测一下电机驱动电流、工作电流就更直观了。以前改过去毛球器改锂电池供电,用的车充降压,开关通断降压锂电。

楼主:
是有点复杂,简单的方法也有但是不理想,为了实现完善的充放电管理和更好的性能也算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测一下电机驱动电流、工作电流就更直观了。以前改过去毛球器改锂电池供电,用的车充降压,开关通断降 ...

电机端启动电流5a出头,工作电流空载900ma左右,带载1a出头,功耗3w左右~

网友D:
我在用的一款跟楼主是同样的电池,用了10年了还是很锋利,电池也还行。配套的润滑油没开封居然从瓶子里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端启动电流5a出头,工作电流空载900ma左右,带载1a出头,功耗3w左右~

启动电流这么大,降压模块不好找。

网友:
高手一出手什么都会有

网友:
我也把我的飞利浦改了TYPE-C,方便多了

网友:
不如换个3.7v电机。某宝有的卖还是长寿命碳刷的

网友:
  对了,有没有研究过5306的边吃边拉是怎么操作的?进入这个模式时候是先充电降压再升压?还是直通5v进出?我感觉是后者,因为只有单电感。直通之余有没有给电池降压充电呢

网友:
理发器又焕发了第二春。热熔胶真是一个好东西,现在DIY已经离不开了

网友:
厉害厉害!
曾经也有一个一样的理发器,电池坏了直接改锂电,技术有限改不了电压,直接使用,由于电压高转速快,用了一阵子就把刀头电机转轴卡子熔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的一款跟楼主是同样的电池,用了10年了还是很锋利,电池也还行。配套的润滑油没开封居然从瓶子里漏出 ...

没开封咋漏出来了,难道原本没密封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