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诺基亚3510 DIY一个传输midi铃声的小电路

楼主(2022-08-28):
用的CH340 TTL模块 加上一个锂电池供电 然后电池识别线接电阻到负极 gnd接负极 tx rx接电池仓里面的测试点 用mmmb软件传输midi铃声

网友:
发现新大陆?

楼主:
主要是这个扣具传铃声的办法已经基本失传了 我发这个也是防止这个办法失传 现在玩诺基亚(尤其是诺基亚黑白机)的很少了

网友:
那种老式宽口的数据线某宝应该还有吧

网友:
诺基亚的质量太好了,同时期的其它牌子手机都没影了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神机。

网友A:
三星的功能机想把他的铃声拿出来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功能机想把他的铃声拿出来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吗

诺基亚可以提取铃声 三星不行

网友:
那时候真没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诺基亚可以提取铃声 三星不行

好的 谢谢

网友:
十几年前为了传个铃声传本电子书吗,买了条数据线50元,dku2还是dku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