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美团PW01电源适配器5v的默认空载电压是4v

楼主(2022-08-28):
把头剪开了,原来有3根线,红色是5v,蓝色是4v。原来的dc头输出,分外壁,内壁和插针,同时输出两组电压,不是那种改变电压的适配器。这个做普通手机充头足够了

——————————————————————————————————————————————————————————————————————————————————

弄了个美团电源适配器,型号pw01,看着线还挺粗。壳子上写的输出5v和4v,5v最大可以到10A。本来想用来多接几个头给手机充电。可是空载时用万用表测电压是4v,这个是不是还要特别设备才能输出5v啊

网友A:
大圆头竟然还能双电压,真神奇,原来啥设备上的啊?

网友:
这怎么触发5V呢?

网友:
有4V充电协议?

网友B:
外边,内边,和针,是不是对应共地两路?有5v的一路没测吧

网友:
是不是负载的 电流超过3a就自动升压到5v?

网友:
这个功率不小

网友:
mtk pe 协议就是通过电流大小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圆头竟然还能双电压,真神奇,原来啥设备上的啊?

估计是给充电宝供电设备或者收音机用的,咸鱼上找的,卖家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边,内边,和针,是不是对应共地两路?有5v的一路没测吧

经你一说我测了,外边和内边真有5v。外边和内针有5v,内边和内针有1点1v,加起来5v。
这个dc头外边是9mm,还是特制的

网友:
那根针要带起3A其实也蛮难为它的。

内外筒10A也是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边,内边,和针,是不是对应共地两路?有5v的一路没测吧

我也觉得应该还有一根针输出的

网友:
厉害,什么要求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