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d19g/d196g魔改wdr7650/7660 mesh教程

楼主(2022-08-29):
开始之前先给大家指下路,感谢恩山大神探路,原帖在此,这个方法最早是前年恩山一位大神研究出来的,原理就是用winhex软件,把原机的eeprom,wan和lan的mac,无线基带mac和原机的闪存flash id校验部分一并提取出来,将提取出来的数据在打开的7650编程器固件替换掉。

教程截图如下

这个帖子在2020年6月21日就已经不再更新了,大神只做过d191g适配,其他机型好像没几个人测试过水星的,更没有其他机型的帖子

原帖可能对纯小白并不是很友好,缺了一些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细节,所以打算把自己的魔改过程总结一下,做成教程,供大家参考。

目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神的魔改工具,另一种就是手动提取替换。

这位大神专门制作了一个魔改工具可以直接将原固件改成7650固件,要使用这个工具,得先从ni官网下载labview引擎,通过labview运行,使用labview的前提是win10 64位操作系统。不过16年买的三星笔记本是win10 32位的,换过win10 x64系统,但是很卡,记得好像是Intel的i3 4210,CPU太落后了,廉颇老矣。。。废话太多了。。。
不想折腾系统了,所以我这里采用最直接的方法2,自行提取。

在开始前要有一台路由器,我这台是d19g,恩山原帖是d191g,d196g也是可以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魔改固件,第二部分是硬改,先说改固件的过程吧!

首先要准备一个编程器,编程器可以是ch341a或者xtw100,一个sop8烧录夹或者直接拆下闪存上转接板,个人建议是采用烧录夹,方便快捷。
软件则需要winhex和编程器软件,用编程器软件读取出原机编程器固件,最好记得多读取几次,分别保存下来,通过winhex内置的校验工具计算md5值,分别对比读取的原固件的md5值,看看是不是一致的,确定原固件是完整无误的。

然后可以通过原帖的工具进行魔改,我采用提取法,提取过程就是先点击导航,转到偏移量,在框中输入1F000,然后跳转到1F000,可以看到1F000后面的16进制注释有出现原机的信息,出现了机子型号d19g,芯片型号rtl8367s,mt7626n,mt7626a,后面这两个好像是对应主板上的mt7761和mt7762???将1F000到1FFFFF之前的数据复制下来,然后打开7650的魔改固件,把数据写入到7650固件的1F000后,注意是要写入而不是插入,插入会导致文件超出长度而有可能错乱,然后另存为新固件。在编程器软件里把原机的flash擦除,查空,最后写入新固件即可。

开机以后可以看到原机子指示灯插电时不亮,这是因为新固件对应指示灯的gpio和原固件不同,此时电源指示灯变成了易展状态指示灯。

登录web管理页面可以发现已经变成了tp的界面,系统可以正常获取WAN口ip地址,web页面有易展按钮,但是此时这台路由只能主动添加其他易展路由器,因为没有易展按键,并不能当成副路由使用,也就是不能拓展已有的易展路由,完整魔改还需要继续操作。

如果想当成易展副路由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魔改固件换成7660千兆版编程器固件,7660千兆版支持web页面拓展现有的易展网络,经测试d19g可以在web页面点击易展,优点是适合手残党或者纯小白,缺点就是不完美,如果只是魔改一两台自用,数量少的话还行,多的话你得挨个连上然后添加,很麻烦。必须要在恢复出厂设置后连上机子的WiFi,在web页面操作,没有物理易展按键,不能手动一键组网。

另一种就是我要的硬改法,如图——硬改方法就是把tp1900芯片丝印正着看,在tp1900芯片丝印的的下方从右往左第三个长一点的脚位,焊上漆包线,然后飞线焊到c109左端即可,注意注意注意!!!不要把其他引脚也沾到锡。tp1900的引脚是长短错开的,两个长一点的引脚中间还有个短一点的。当时花了半个小时才搞定,图片是用小米11微距拍的,手机有微距镜头的可以用来检查一下。

焊好后记得测试一下稳固性,用绿油固化,避免不小心扯断。

确认焊好没问题后,在恢复出厂后,等待路由器启动大约25s,原机正面电源指示灯亮起,按下按键,指示灯开始闪烁,频率大概1秒2次。如果可以和现有的易展路由器拓展上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完成魔改进程的90%了。

关于指示灯的硬改在原帖里有说明,其实指示灯不是很必要,尤其是改指示灯线路更加麻烦。d19g易展成功后指示灯常亮,也能当做电源指示灯了,硬改也有风险,看着tp1900这密密麻麻的引脚,算了,直接abandon!

到这里你已经硬改成功了,祝贺你!

mesh体验总结一下,实测漫游效果不错,确实还行,实测漫游24次丢包3次,丢包还是会有的,可能是不同型号之前漫游有所差异,我这里用的是7620易展和7661易展与魔改7650的d19g进行组网,不仅是7620到d19g会丢包,7620到7661之间也会出现丢包,所以应该是正常情况,也还能接受

附件如下,包括原帖子7650编程器固件和
自己备份的部分原机和76xx系列编程器固件

打字不易,全靠努力
各位打赏打赏呗,谢谢

楼主:
各位帮忙顶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哎,我家太小,一个K2的5G都全覆盖无死角,MESH易展统统用不上。

网友A:
这个厉害了!魔改能否提高硬件的性能呢?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收藏了!

网友:
我是直接提取art后刷的7660易展版。感觉飞线难度大于网页按键。
用网页挺香。

网友:
没有这机器,不然也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魔改能否提高硬件的性能呢?

无线信号比原来好了些,比7620易展还要强一点,另外好像说水星固件ddr内存频率没有7650跑的高,魔改后应该是性能提升了的

网友:
研究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手工达人,必须点赞。

网友B:
tp物联app能绑定路由吗? 能绑定在app里用易展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就是手动提取替换

网友:
老厉害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物联app能绑定路由吗? 能绑定在app里用易展也是不错的选择

目前绑定不了,但是局域网下APP内可以管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我是直接买了水星mesh全套,没能力魔改

网友:
后面d191g也有出支持mesh的版本啊直接用它的固件更新不行?

网友:
感觉用不上,不过还是支持楼主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