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推荐一款车用12v双电瓶隔离器,某宝上的不敢乱买

楼主(2022-08-29):
一直想给车子配一块付电瓶,需要加电瓶隔离器,某宝上的不敢乱买,求推荐。

网友:
双电瓶隔离器?   是双电瓶切换器吗?

网友:
相互独立绝对隔离。

网友:
用二个理想二极管就隔离了,但充电是个问题,还得加二个理想二极管,改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车上的东西不建议动,安全为上

网友:
很多早期旅行自媒体都改造过,长期用下来发现并不如想象的美好,不建议改

网友:
根本没有必要。。。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双电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双电瓶呢?

一般是专用车辆需要,如房车,工程车等。

网友:
你改了要是出问题保险都走不了的,还是不要动的比较好,车停的好的话有时候损失可能达到上百万。

网友:
正想筹备个太阳能电源,多电瓶的平衡隔离是个课题。

网友:
增加4个理想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这个隔离器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
用电磁开关,手动控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专用车辆需要,如房车,工程车等。

这样呀,那估计得手动了,自动的太复杂,电流太大,容易着火啊。手动双刀双掷,如果两个电瓶并起来用,充电时怕发电机受不了,可能会烧发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呀,那估计得手动了,自动的太复杂,电流太大,容易着火啊。手动双刀双掷,如果两个电瓶并起来用,充 ...

双刀双掷开关最简单,两个电源一接,一块电用完了,再合闸到另一边,续航直接翻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刀双掷开关最简单,两个电源一接,一块电用完了,再合闸到另一边,续航直接翻倍了 ...

可以弄个带电压表的USB充电器,看着电压达到最高(13-14V)时,手动切换电瓶就行了。

网友:
副电瓶 容量小就没必要上隔离器,如果副电瓶动不动100ah 200ah 400ah 就要上了,也可以采用副电源限流充电器

网友:
有隔离电路板,成品的

网友:
TMAX的双电瓶隔离器性价比不错.
如果追求更高的可靠性,可以用进口的SUREPOWER 1314双电瓶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