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手痒跟风改R8025AC,改完了就舒坦了

楼主(2022-08-29):
过程就不发了 坛子里的大虾有好多帖子 只是好折腾 看到了不动手就痒。改完了就舒坦了
我还有一个米家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时间也不准 总是快 但发现这类板子上面好像没有晶振?这个要怎么改?

网友A:
这种温湿度表一个模具出来的,1.5v电压的,8025改完后,估计会快,但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
后续看看精度怎样

网友:
我有二个呢 想改 仔细一想算了 暂时对付用吧,这二个不够模块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温湿度表一个模具出来的,1.5v电压的,8025改完后,估计会快,但在可接受范围内 ...

按坛子改后10天1s 这个精度也算可以了 1年36.5s

网友:
这种温湿度表一个模具出来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我一直有个疑问,像这种温度倒还好说有温度电阻可以测温度,湿度是靠什么检测的?

网友:
质量差点的时间显示一般是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有个疑问,像这种温度倒还好说有温度电阻可以测温度,湿度是靠什么检测的? ...

有个湿度探头(姑且这么叫吧),样子是一小块板子上印刷有两互相抓握的E字形PCB裸露的电路,遥控器导电橡胶按键下面那种电路。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慢,改了一个月误差一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湿度探头(姑且这么叫吧),样子是一小块板子上印刷有两互相抓握的E字形PCB裸露的电路,遥控器导电橡 ...

你说的这个是湿度感应电阻
温度探头是米粒大小的黑色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慢,改了一个月误差一般多少?

我改了11天误差了1秒左右

网友:
我有两个,怎样改都是快

网友:
温度也能校正?

网友:
改了十来个电子钟误差都很大,看坛友的帖子说是8025芯片的问题,精度芯片最后两位6B>6C、7C>7D>7E,我手里的大多都是7C、7D的。

网友:
这个,是改的温度测量?这也行

网友:
强迫症患者的福音。

网友:
湿度是靠热敏电阻检测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折腾,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