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米家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主板上的这个金色元件是晶振吗

楼主(2022-08-29):
米家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主板上的这个金色元件 请懂的大虾看看这个是不是晶振?

网友:
是是是,字数补丁

网友A:
是晶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么明显一个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晶振,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晶振的频率是32.768的还是上面刻的数字是频率?

网友:
好像就是一个晶振。。。

网友:
土豪金的晶振,见过长方形的金色晶振

网友:
应该是晶振

网友B:
举报,有人不要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报,有人不要字数补丁……

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晶振的频率是32.768的还是上面刻的数字是频率?

上面刻的字就是晶振频率,一般电子表(钟)是32.768khz,这种晶振要给电路里面的单片机或CPU等提供时钟,频率大部分不是32.768

网友(2024-01-08):
镀金晶振?一般晶振不是镀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