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台联想的Miix325二合一。

楼主(2022-08-29):
2017年的设备,Inter ATOM x5 Z8350 CPU,4GRAM,64G eMMC,触屏,能跑Win10,就是慢点。
二合一就是屏幕可以从底座上拿下来,成为一个平板。
先来两张靓照

接底座的触点

结构为前屏幕,中框,后壳。
屏幕和中框粘在一起,后壳是卡扣扣在了中框上。

先用细针把TF卡插槽捅出来,这款只有TF卡槽,据说有的还有SIM卡槽。

从耳机插孔这边开拆,先用指甲沿着后壳和中框的缝用力的插进去,小心指甲

插出个缝,然后用指甲或塑料卡片沿着缝向上划

转圈划,划三面,底座那面不用划

划开三面后,后壳就可以掀开了

这是内部的果照

这样就拆开了,想细拆的,螺丝刀伺候。

网友:
a家的cpu,那时还不能吊打

网友:
windows系统平板还没见过啊

网友:
办公机,u的话比不上arm的

网友:
办公 看电影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A:
底座就一个键盘吗?装上后头重脚轻会不会翻了?

网友:
平板的主板不大,主要是电池比较大。

网友:
这种笔记本换电池就麻烦了。

网友:
和平板电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座就一个键盘吗?装上后头重脚轻会不会翻了?

键盘里还带电池哦,这种本子一般都是双电池设计,续航比较长。

网友(2024-05-10):
网卡旁边哪个是接硬盘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