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拆东菱切碎机(DonLim DL-JR372)电机功率和标称功率差得也太多了!

楼主(2022-08-29):
撸的东菱绞肉机,官方叫切碎机,型号DL-JR372,到手拆

开箱
面层,说明书和刀头

内层是主机和玻璃碗

全部内容

说明书

切碎碗,玻璃的

底部定位柱,说明书说是304

碗盖
材质AS,即丙烯腈-苯乙烯树脂,多用于壶、杯、奶瓶等,透明度高、安全性高、耐摔,不耐用

顶测有两个凸点,是用了顶住主机安全开关的

碗底防滑减震胶圈,硅胶的

再看刀头

塑料是尼龙66,怎么这么毛糙?!

锋利的刀片,材质是具有更高硬度的30Cr13不锈钢

传动轴

主机,不大

铭牌,标称功率300W

顶部是工作按键,分高低两档

底部的样子

中间是联轴器

中间可按下,貌似离合

螺丝全是Y型的

楼下开壳了

楼主:
主机拆开的样子

顶视

先看电机,额定功率才50W
就算负载功率大些,但和标称功率300W比也差得太多了

换向器和电刷

电刷就是插片和弹簧接触连接的

温度开关

电刷两侧对外壳各有个电容,消火花的吧

电机底部是齿轮箱,这个就不拆了

输入电源线上有EMC的磁环

后端还有个X电容

这是安全开关

和它的尼龙支架

再看下顶盖

双微动的

测了下那个圆柱体的元件,是二极管

主机全家福

装好的外观是这样的

这个绞肉机总体来说还行,就是细节差点,偶弄不懂的是为啥整机功率比电机功率大这么多?
不知道这两个功率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来早了,还没有图,静等楼主开壳。

网友A:
赶上直播了,貌似网有点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了,貌似网有点卡啊

嗯嗯,有事耽搁了一下,现在更新完毕,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拆开的样子还没有发出来?先搬个椅子等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有事耽搁了一下,现在更新完毕,欢迎再次围观

是不是因为转速太高,启动的一瞬间功率很大我手上有那个775电机,工作电流4A,启动的时候要10+A才行。

网友:
这玩意也虚标吗?可能空转和有食物搅,食物多少各种情况下功率不一样吧

网友:
我还想着有150W,  没想到才50W

网友:
电机说明是写“额定输出功率”,整机是“额定功率”,估计也就是效率的问题

网友:
看着该有的都有了,除了功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虚标,中国特色的基本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欢迎围观!

网友:
双刀的,绞肉比4刀的要差点

网友:
确实是切碎

网友:
估计是跟吸尘器一样,1800W的吸尘器是指1800W的吸入功率,这个300W应该是指切碎功率?

网友:
都是瞎乱标的,,没什么国标!

这样的机器用过的, 运行几分钟电机 就发烫停机,要放凉了才能继续用

网友:
这东西好用吗,不是太碎就是大小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