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视果3(M1)等系列的刷机、解除APP投屏限制。

楼主(2022-08-29):
电视果3(M1)小黄鱼30元,电视果4k,电视果4G联网后会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很多非主流视频APP被限制,不能投屏了。
有没有解除办法,或者刷机固件。爱奇艺这个设备搞了很多年,也更新到第5代,效果不错。最近不停的升级固件,限制了很多小众APP的投屏。

网友:
哈,前几年还用过,最近两年没怎么用了。 那时候用它看庆余年,投屏到电视上看还是爽。   这玩意貌似系统很封闭,没听说有刷机的。

网友:
投屏都要限制?还不如俺家的小米电视,桌面使用办公模式,干干净净

网友:
投屏也限制那还有什么乐趣?

楼主:
电视果M1才30元左右,性能不差,比较稳定,MT8685 ,512MB/8G配置。小巧,出差、开会携带方便。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等主流APP暂且还能投屏。

楼主:
电视果4G有TTL,可以刷机。所有型号的电视果会自动升级固件,限制非主流视频APP投屏。
大神们可以研究研究,转一些拆机图。

网友A(2022-09-29):
我的用一会儿,会掉线,然后要重新连接,楼主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我还以为是机顶盒,原来是投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一会儿,会掉线,然后要重新连接,楼主有这种情况吗?

偶尔有。

网友(2022-12-12):
引用 楼主:
电视果4G有TTL,可以刷机。所有型号的电视果会自动升级固件,限制非主流视频APP投屏。
大神们可以研究研究 ...

师傅,您的这款4G版可以刷机吗?我淘了一个电视果5 plus,TTL接进入后发现bootloader加密了。
您方便的话能否回我一下,djstmail@163.com
另外,我用的这个adb也没法开启,知道adb开启的界面和操作吗?

网友(2023-05-17):
我前年也被忽悠买了一个,现在成了垃圾电子产品,完全不能用了。希望有大神开放下。

网友(2024-11-22):
2年过去了楼主找到刷机固件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