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废了的太阳能灯用什么模块稳压?

楼主(2022-08-29):
以前太阳能灯几毛一个,狂撸几十个装在老家院子里。
老人把灯都拆了放在一起,几年下来全坏了。哎。。。。。

外壳拆了扔了。

太阳能板到电池之间就一个二极管,太阳几伏就给电池怼几伏,电池还没保护板,电池全部报废。

这个小片片电流十分低,也就是好看而已

几年前从那几个卖二手的老X 什么X的人买了2片太阳能板,一片送朋友。一片一直没用。
不过那几个卖二手的真是坑,他给你的东西永远是一半好一半坏。现在不找他们买了,还不如买新的。

手头一些模块,要么是降压稳压,要么是升压稳压, 我这里好像没有升降压稳压的,不管外面3-20V都能稳定在5V的那种。
还是说下面这些模块我有不认识 的?

想把大太阳能板子用起来,给记录仪供电,难不成用两个模块,太阳大时候降压模块启用,没太阳就升压模块启用。
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都扔了吧,,这样的太阳能板效率太低,根本带不动什么电器的

网友:
换个电池,还可以用,一般都是电池坏!

网友:
就最后那片有点用,降压充一节锂电池

网友:
现在的电子垃圾到处都是

网友:
那个小太阳能板短路电流50mA的样子,根本充不饱电池。
作用不大,驱动不了模块。

网友:
把太阳能板的参数发上来看看。

网友A:
估计电池容量很小,不然那么细的板还可充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容量很小,不然那么细的板还可充坏电池

不是充坏的,是饿坏的

网友:
几毛钱的撸几十个,不如几十买一两个好点的。

网友:
几毛一个便宜,但买来还是吃灰了。我也撸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网友:
太阳能板直接带不起大功率电器的,所以最好有蓄电池或锂电池组;其实有那种12V和24V自动识别的充放电模块,请参考型号:SR-SL2410,可以充12V32A的18650电池组,用了好几年,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滴胶的小太阳能电池板给电子钟供电还可以,LED根本充不满,所以电池都废了。最后一个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用单车板两个并连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太小大概率饿死了,起码搞个单车板那种大小

网友:
起码用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才行,本身这种板子转化率就不高。

网友:
自行车新板子,两片并联可以达到强光下1.5A,旧板子基本两片是1A多一点。要给数码充电供电,最好接充电宝的板子

网友:
好多升压或降压板子,还有TP4056充电小板

网友:
一次性产品

网友:
MPPT最大功率跟踪模块效率高价格贵,用升降压板容易拉到最低启动电压,发热明显效率更低。网上有可调启动电压降压板价格适中,调到接近太阳能板电压值,最大功率跟踪简易钳位。直接用4056充电板成本低,担心过压前级加7805等线性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