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铃木雨燕改装标致/雪铁龙高配挡把头

楼主(2022-08-29):
由于之前改装的雨燕档把不太成功,最近又在tb上看到了标致/雪铁龙系列的法系车手动档把,带一个塑料衬套,看起来就非常结实,买来一个准备继续改造。

老档把

新档把

新档把收到以后果然非常厚实,重量达到了280g,几乎等于半瓶子矿泉水。但这个塑料衬套内径是10mm,雨燕的档位杆外径是12mm,而且底部的白色塑料卡环也比较碍事,所以必须统统改造。

塑料卡环极其不好弄,动用了钢锯条和电钻,终于拆掉了上面那部分,底下的留着卡住防尘罩。衬套内径不够大,这个好办,用电钻慢慢扩孔,扩一点就装回去试试,扩到刚刚能套下去就可以了,既能保证衬套能紧紧地卡在档位杆上不松动,又不至于把衬套搞坏。

带上套套,撸到底,非常紧,完美

做完收工~~~~~~~

网友:
楼主手艺了的

网友:
楼主肯定是开赛车的,一般开车选档挂档,不用太大力气呀

网友:
改的挺好

网友:
直接找节木头实木打造一个定制版

网友:
法系车排挡头内塑料易老化

网友:
楼主撸杆手艺不错

网友:
换过。408原装挡把塑料开裂,里边是个铅块(也有可能是其他金属)

网友(2023-05-13):
我把408原装档把头,也就是楼主更换的这一种,换成了雪铁龙世嘉的挡板头,感觉比这种纯圆形的把头抓起来更有手感,大概是14年左右更换的,大约在2020年左右 ,把头上的镀铬部分开始脱落,明显感觉没有标致的把头质量更好。都是一家企业,供应商应该是一致的,没搞懂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区别。

网友:
这个PSA的把还不错,可惜不能上它的自动档把,更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