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盒子的应用app,看视频都需要会员收费,还有能免费收看视频的app吗?

楼主(2022-08-29):
现在的电视盒子的应用app,看视频都需要会员收费,还有能免费收看视频的app吗?

网友:
tvbox值得一试

网友:
网路上到是有,但是都用不长。

网友:
电视家看直播还是可以的

网友A:
那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不但之处请指正,其实现在的硬件盒子已经意义不大了,广告多,免费的节目少。我目前是用的方法是使用阿里云TV版,申请一个阿里云盘,把自己喜欢的电影电视剧收集到云盘里,直接在电视或投影上播放即可,云盘资源搜索软件多如牛毛,只要不是最新的电影,云盘里都有,各种视频网站收费的片子视频,也一搜一大把。并且都已经给你整理合并,都是套片,各种合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不但之处请指正,其实现在的硬件盒子已经意义不大了,广告多,免费的节目少。我目前是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如果是看电视的话,可以用橙色直播、火星直播,不需会员就能看电视直播。
如果看电影的话,这个就不太清楚,因为个人不喜欢看在线电影,觉得画质音质都达不到较好的效果(即便是所谓的蓝光版、4K版),这是为了适应网络传输而降低码率造成的,所以个人都是下载高码率的电影来看的。

网友(2022-09-29):
能否用華數的破解版本,發現我新買的安卓7的盒子安裝後啟動不能,老盒子的4.4系統的,就完美使用

TVBox不知道能穩定多久

网友:
看电视直播用“小鲸电视”不用设置简单,硬件要求也不高。想看一些电影电视剧用TVbox,就是需要维护源,经常会失效。

网友:
tvbox昨天装的,今天就不能用了

网友:
确实经常失效,不过有好多,失效了就换

网友:
想看点播就要常常换软件。

网友(2022-10-30):
点播软件都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