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测了个湿度传感器,有点意外

楼主(2022-08-29):
这是很多年前在一个录像机上拆的湿度传感器

开光看一下:像是电路板上导电橡胶开关触点

测下电阻,600多欧,以为坏掉了,因为直觉上觉得湿度电阻应该是负系数,看上面的图也觉得是负系数才对

近距离哈了一口气

意外吧,居然能到几十兆欧,不光是正系数,而且还很大哦

网友:
谢谢分享湿度传感器

网友A:
这就奇怪了,湿度大了电阻不是变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奇怪了,湿度大了电阻不是变小了吗?

同疑惑……楼下的大神解惑解惑……

网友C:
还以为是越湿阻值越大。

网友:
误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越湿阻值越大。

你以为的很正确

网友:
那一点点电子知识全翻车了。。。

网友:
这种湿敏电阻在路中要用高频交流测

网友:
虽然知道有这种东东,但一直没有接触过。看了楼主的经验,涨姿势了,原来也是以为越湿阻值越小。

网友:
后面的铁片就是固定和保护作用吧

网友:
比一般的感觉稍微好一些。

网友:
我也是从录像机里拆出来一个,一直放那没研究

网友:
湿度传感器要用交流驱动,否则因为水分的存在,通直流电后相当于电解,无法测出准确值。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接到万用表上用来计算湿度啊

网友:
还第一次看到,测试湿度传感器。

网友:
颠覆认知,谢谢楼主,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疑惑……楼下的大神解惑解惑……

具体原理可以参考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633

网友:
硬盘录像机里还有这个?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低端的录像机好像没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