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表问题咨询

楼主(2022-08-29):
华仪ms2138,返厂售后维修,主控es519880,现在售后说表是老表,没有配件和维修资料,返厂之前交直流电流偏大一倍,现在反馈说,交直流电流修好了,就是测试交直流电压就不正常了,1v直流电压只有0.7v,交流电压只有140v,说是电流正常,电压就不正常,二者只能修好一个,说是主控问题!各位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扔了换新吧,或者干脆只用钳子,把表笔孔堵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换新吧,或者干脆只用钳子,把表笔孔堵上就好

能不能说点好话,不懂可以不说,不要装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点好话,不懂可以不说,不要装逼!

想听好话?

容易得很,自己修好,有的是好话给你听

网友:
售后都这么说嘛。。。搜一下这个主控资料看看有没有想办法的地方。如果是7106之类的肯定就是外围了,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年代久远, 售后也没程序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听好话?

容易得很,自己修好,有的是好话给你听

呵呵,上来求人,脾气还这么大。

售后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校准程序可以刷了,能修好电流就不错了,要是用着不爽就扔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