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联极路由LB-LINK f300无线路由器首拆并刷breed和高恪系统超详细教程

楼主(2022-08-29):
这个月回了一次老家,这个机子是当时家里人1大概17年办宽带被忽悠花200多买的,坑的有点狠

外观是金属壳,四天线看起来很霸气,确实很有迷惑性,可是一看无线速率才300mbps,搜了一下没有必联这台机子拆机图,其他的型号300m路由器倒是有人拆,必联绝大部分四天线的300m路由都是有两根假天线。还没拆血压就上来了。。。网上搜不到相关拆机帖,而且这款机子的信息很少,所以我应该是首拆

之前一直是放在二楼弱电箱作为主路由使用,一楼客厅用了台k2作二级路由。这次回去特地带了几个易展路由器,通过易展实现组网了。

不过iptv搞不定,从二楼到一楼只有一根网线,一楼有iptv又有路由器。原本宽带小哥把八芯网线分成2组每组四根,但是这样路由器协商速率才百兆,浪费了400兆宽带,还不排除iptv业务对网络质量的影响

我想的是既要能看iptv,也要网口速度是千兆,再穿一根线,线管实在太紧,穿不了,搜了一下单线复用,好像都不合适,ac1900易展路由也没有iptv功能,就算有的话,也要把主网线接在一楼的易展副路由上,副路由在易展的情况下不知道iptv可不可用,确实很为难,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这玩意长这样
这两张是官方的
话不多说,拆机,破案了!一拆开就看到两条假天线,焊接在两个空焊盘上,直接接地,迷惑行为。。。

CPU一眼顶针,鉴定为联发科mt7628an,很古老的CPU了,主频580mhz。CPU,2.4G芯片,交换机都是它。没有外置功放pa和lna,信号很一般,闪存是华邦16MB spi nor flash颗粒,非常大,可惜折腾不了,后面我会细说

空焊盘原本应该是5G芯片的,这里阉割了,完整方案应该是7628an+7612en,有兴趣可以去搜搜,必联f1200
就是了。主板上预留了USB接口焊盘,USB线路也有连接到CPU,有动手能力可以补上USB接口
假天线甚至不是同轴馈线,而是单芯线,糊弄人也不带这样的。。。
内存颗粒是华邦w971gg6kb,128MB的ddr2内存,比tp来说很良心了,至少不会是16MB甚至直接集成8MB。

插电开机,WiFi列表里只有个hiwifi_xxxxxx字样的信号,貌似是极路由?

不确定,我再看看

原机系统是这样的,非常熟悉的极路由系统,左上角改成了LB-LINK而已,同样的界面,同样的插件和同样的云平台,同样都是因为平台倒闭超时无法连接。那么我可以想象,那晚必联和极路由都喝多了。。。。。。然后自行yy,就有了这么一个系统。我猜是不是这两家其实是同一公司?还是极路由倒闭落魄街头,被过路的好心的必联拉了一把,收购合并了??我猜的,有不对请指出哈!在首页有带机量,流量情况和无线信号强度,带机量才36台??当我连上后只剩35台?这带机量也太拉跨了,浪费了128MB内存但是有什么华三和锐捷认证,估计是高校校园网的认证,我才高二还没上大学不懂这个。总的来说界面简洁友好,就是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更没有。

下面开始刷机教程,上sop8夹子编程器,备份好原系统后擦除flash失败,是不是flash加密了?还是擦写次数多了,反正我拆下来直接上转接板也不行,那只能换了一个全新的16MB空白flash,把hackpascal大神的极路由mt7628 hc5661 breed刷入,刚刚好,复位按键gpio也是正确的,难道这玩意和hc5661是同门师兄弟?更搞不懂必联和极路由的关系了!只刷breed的闪存开机是不需要按复位键的,直接开就行,进breed后,能看到内存和闪存可以正常识别,记得在mac地址修改栏把原机子的mac填入,原机mac可以看路由器底部标签,记得把所有的都填上。

原机的eeprom可以用winhex从编程器固件里面,我不会所以我选择直接把原机编程器固件刷进去,勾选保留bootloader,不勾选保留eeprom,上传后重启进入原机系统,可以正常使用,无线也有了,刷了openwrt可以看到无线功率最高20dbm,100mw。。。这个功率。。。但我还想折腾,刷高恪玩玩

高恪官网论坛下载s1b底包和正式包,然后解压,按住复位键不放上电,等待指示灯闪烁后快闪,进入breed,闪存布局选择公版,上传底包,等待重启,重启后进入高恪,在设置页面系统管理,固件升级不保留配置上传正式包,重启后即可

进入高恪系统,功能很齐全,有喜闻乐见的单线多拨,流控,AC管理和虚拟那啥。。。wan lan 口都是和原机一一对应,没有出现wanlan反序。有一说一,高恪系统非常好用,系统信息很详尽,类似企业级路由器的功能,不折腾选这个还不错,我的k2p都是刷高恪当主路由。不过因为高恪对硬件要求比较高,而mt7628性能有限,加上不算非常大的128MB内存,使得CPU开机占用很高,经常都是90%以上,甚至有点卡顿,跑百兆宽带只能跑70-80兆,不过也不必追求完美,要是想要无线速度快可以选hiboy的padavan老毛子,hiboy的老毛子链接在这,进去里面选360 p2的固件即可,360p2是双频的,但这机子没有5G芯片,老毛子系统开了5G也没有用。。。
最后给CPU上个碳化硅散热片,给机子做一遍全身水洗,整整5年没洗澡了哈哈,洗完澡用热风枪400度高风速吹干即可,插电开机正常使用,CPU占用99%,结束。。。
打字不易,全靠毅力
各位砸点m币打赏打赏?谢谢

楼主:
给大家带个附件,极路由f300原厂固件

楼主:
重新发一份 自带固件和eeprom

网友:
就2根天线是真的,还是使用芯片自带的放大

网友A:
怎么刷的系统呀?

网友:
可惜这么大壳子 板子 ……

网友B:
假天线连地线都懒得焊接,还真是第一次见,其他地方见到假天线,焊接还有模有样的。
楼主才高二,路由器玩得贼溜,想想自己,汗颜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天线连地线都懒得焊接,还真是第一次见,其他地方见到假天线,焊接还有模有样的。
楼主才高二,路由器玩 ...

哈哈,必联一贯作风,虽然tp三剑客也有300m四天线的机子,但是好歹也把天线接到电路中,有没有用不说,至少没那么敷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天线连地线都懒得焊接,还真是第一次见,其他地方见到假天线,焊接还有模有样的。
楼主才高二,路由器玩 ...

过奖了,也只是业余爱好哈哈

网友:
单线复用了解一下,用支持VLAN的交换机就好了...

网友:
就是手动提取替换

网友:
5g那边的天线拆了就行了 反正也没用  这个配置可以刷爱快q25完全没问题 但是需要闪存是32m的

楼主:
有点冷清啊,手动捧场,各位打赏点m呗?m币记录都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的系统呀?

breed后台刷入

网友:
也有7628+7610 750m的方案我朋友圈有卖库存的在卖,铁壳带USB6天线

网友:
看见5G空焊盘,血压就蹭蹭往上升

网友C:
用水清洗以后,电路板似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水清洗以后,电路板似新的一样。

先用洗板水,后用自来水,洗完就烘干,不然就抬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