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咸鱼上买来一把钎焊刃口的剪线钳子,哪位弟兄知道钨钢该怎么鉴别?

楼主(2022-08-29):
有想知道的弟兄,按钳子上标注的产地和品牌搜就可以了
我用了用发现不错,于是又买来2把备用。

诺,就是这模样的

仔细看看刃口部分,是后来焊上去的,和冲击钻头类似

这个品牌很有意思,这说的是还差点才能自由?

对着光看看,实际上还是有点缝隙的,只是我的手机拍不出来

剪了几个小弹簧试试,每下都很脆,剪了剪衣服上的线头,还成,能剪下来,
干脆拿个破螺丝刀试试,不出意料的没剪开,然后又看了看刃口,没事,不过螺丝刀就没那么幸运了

卖家说这个刃口是钨钢的,哪位弟兄知道钨钢的鉴别方法?

网友A:
用牙齿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牙齿咬看看。。。。。

果然有高人啊,我用美工刀都切不动这个刃口,居然有弟兄能用牙齿鉴别

网友:
看着不错啊,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能钎焊后还保持硬度的合金 ,钨钢应该是最便宜的。划个玻璃试试。

网友:
是钨钢没错。颜色近似铅笔芯,黑偏灰。够硬,怕崩口。不知这个要多少钱?一般用铜焊

网友B:
钨钢有放射性吗?

网友:
应该是合金。

网友:
划玻璃试试
比较靠谱

网友:
刀口应该是合金的,硬度不错。目测比我目前用的斜口钳要好,我的剪钢丝时间久了有点点豁口了。

网友:
确定钳口是钎焊上去的?

网友:
光谱分析仪

网友:
材质硬,但是脆,以前在玻璃厂上班的时候,剪玻璃料滴的剪刀片,刃口就是钎焊的,刃口耐高温,耐冷热冲击,耐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钨钢有放射性吗?

所谓的“钨钢”其实就是硬质合金,一般由钴作为粘结剂将碳化钨颗粒粘结在一起形成的混合物。

网友:
这个牌子有意思

网友:
刀片像是硬质合金用铜焊焊上去的,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
钨钢是脆的,一锤子就能敲破一块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牙齿咬看看。。。。。

有道理, 能超过牙齿硬度的,一定是钨钢。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好钳子,通杀市面上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