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20年的电热水器安全防漏电措施都有哪些?这个是否是防电墙?

楼主(2022-08-29):
2003年6月购买的电热水器至今还在正常服役。使用马上够20年了。现在效果还是杠杠的。去年出现过一次故障,检查是漏电开关损坏。加热棒从没有打开过,怕打开后影响密封性。因为年限太久有漏电隐患,所以想加装出水管防电隔离阀。请问图中标记处是不是防电隔离阀?除了加装防电阀外还有其它什么安全措施可做?

网友:
可能是的,我看硬核拆解拆过一个防电物件,就是螺旋水道,延长水道降低电阻。

网友:
已漏水生锈。

网友:
不换镁棒,能扛20年,这热水器可以封神了。镁棒应该变成光棍一条,然后没有腐蚀的,开始腐蚀内桶。现在内桶生锈漏水了,估计要寿终正寝了。

网友A:
还能工作么?

网友:
应该换一下镁棒了

网友:
构造越简单,性能有保障

网友:
生锈的螺丝是镁棒口吧??????????????

这玩意我倒是怕加热棒用久了,腐蚀穿漏电

网友B:
正常老化,就是不坏,也不再适合使用了,实际上它的热效率已经在在降低了。并且水质也会变差了

网友:
初中时候路边看到这种都要踹开把控制板拿走

网友C:
最好换吧,这种电热水器也不贵,安心一点。那种防电墙,就是增加水路长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换吧,这种电热水器也不贵,安心一点。那种防电墙,就是增加水路长度而已 ...

谢谢!本来想换镁棒,不过是不是打开再装怕密封不好处理吧?没有换过镁棒。干脆买新的热水器吧,感觉家里电表走的超快,我估计跟这热水器效率变低太费电直接关系!

网友:
换吧,内胆肯定已经腐蚀了,我上一个热水器用了十几年,那时不懂还要更换镁棒,后期内胆漏水就开始漏电洗澡时胳膊沾在喷头连接管上就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老化,就是不坏,也不再适合使用了,实际上它的热效率已经在在降低了。并且水质也会变差了 ...

中肯建议!谢了,准备买新热水器,有没有好的推荐?还想用电热水器,毕竟有水箱,热水随用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工作么?

工作没一点问题,就是洗澡时心里不安全!所以加装了一个空开,洗澡时断开。

网友D:
那个不是防电墙,应该是活接

网友:
这种塑料管本来就是防电的。。。超过八年还是十年出问题厂家就没责任了。
这玩意水质硬的地方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是防电墙,应该是活接

对,防电墙还是要大一圈的,那个里所说接近有80CM的水路.

网友:
安全阀捆住,楼主也真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防电墙还是要大一圈的,那个里所说接近有80CM的水路.

是的,03年安装,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这种防电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