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带移动电源带TF卡的3G/4G随身路由器Mifi8S

楼主(2022-08-29):
旧货市场10块钱淘的,开始能使用只是有点奇怪,充放电测试充进去5200mAh放出来只有3200mAh差别有点大,估计是充电的时候有元件在耗电。用了两天有一次充电的时候听到有啪啪的元件炸裂的声音,靠近了闻到焦糊味,估计完蛋了,开拆~
先放一张产品介绍图片:

外形,挺好看的:

里面板子正反面,用量做工看着还是不错的:

TF卡卡槽:

电源输入接口,炸了一个二极管,还有这个CP6W不知道是什么元件?百度搜了一下没搜到什么结果。

最后来一张电池,两个18650:

全部卡扣组装,很容易拆开,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CP6W是什么元件,换掉那个二极管和这个CP6W应该还能用用。

楼主:
猜测这个CP6W可能是3.3V线性稳压IC,具体型号找不到

网友:
估计是DC降压吧,找个替代一下

网友:
SOT23-5封装 丝印CP6W 电源驱动IC

网友:
天天体育风风光光
元h&

网友:
从电路看二极管应该是防反接或是防过压的,不要也可以
IC旁边有电感,应该是一个DC-DC电源IC

网友A:
这是用快充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快充头了吧

是的,确实用了快充头,看来快充头有点危险,之前有个白尾巴USB测试仪也是插到快充头上给搞短路了。

网友:
当充电宝小夜灯就好了

网友:
找到WIFI部分的供电,直接买个DC-DC的降压板通电过去试试。

网友:
快充头充炸了,我有一个移动电源也充炸了。

网友:
丝印CP6W
ETA1036V50S2F
同步升压IC

如果有帮到您请打赏点M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用了快充头,看来快充头有点危险,之前有个白尾巴USB测试仪也是插到快充头上给搞短路了。 ...

估计充电宝接口有识别电阻,导致快充电源触发9伏,我有1个QC2快充电源,不敢接充电宝,怕数据线和充电宝识别电阻,只能接12伏风扇降速。如果是20伏PD电源,最好接24伏宽电压风扇。楼主可能是充电管理芯片组击穿,尝试找电池组电压位置,用4056小板替代,希望路由器主控没坏。

网友:
看来万能充也有危险性

网友(2023-03-24):
这款不能插卡。

网友:
有点类似NAS功能的作用,但是很鸡肋的功能,需要APP支持。

网友:
就当个免插电的移动wifi吧,能插卡式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