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光猫,硬件版本2.0,TTL位置在何处?

楼主(2022-08-29):
中兴光猫,四川电信的, 硬件版本2.0,TTL位置在何处?

如图,想通过TTL改一改mac,
板上一共有三处疑似点,其中 位置1是3针  ,位置2/3 都是5针.
先上整体图:

位置1局部:

位置2局部:

位置3局部:

百度了很多,都没有找到与我同版本的,
超级用户密码我有,在不接光纤的时候,可以进入,但是用 超级用户登录,达不到修改mac的目的.
telnet试过了,进不去,所以才想到用TTL来试试. 一打开盖子傻眼了,有三处位置像是TTL,
不确认的情况下,不敢贸然接TTL,怕烧坏.
所以想请各位大哥伸出援手,帮我看看.
或者,不通过TTL,能通过其它方法修改mac也行, 多谢了.

网友:
看上去是2号,但是需要再测量在线电压来比较。

网友A:
有万用表就很好找吧,,

先找到GND,,
再排除大于等于3.3V的引脚,剩下的慢慢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万用表就很好找吧,,

先找到GND,,

好吧,已经找到了GND,剩下的碰碰运气吧.

网友(2022-10-10):
找到GND和VCC后,其它的试得出来吧,反正错了只是不显示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