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某多多购买的欲善坊无刷锂电锤

楼主(2022-08-29):
我多多花120元购买的牧田款无刷锂电锤裸机。卖家介绍用的是5030EC高功率无刷电机。看介绍不错就下单购买了,我买的是裸机。

手柄还带包胶,机子接缝看着不错

手头有牧田款的电池就没买电池,裸机很便宜了

电机很大,还没有钻头,没法试验,电机个头很大,这价钱要啥自行车

网友:
沙发,无刷电机功率大

网友:
这价格不错,能用上确实合适

网友A:
无刷的没怎么拆过,但普通的有刷电锤拆得比较多,进口的往往坏电机,国产的坏机械。

网友:
这个还是得拿钻头来试过才知道好不好

网友B:
有没有气缸,没有气缸的话,打混凝土够不够力,手疼不疼疼疼。

网友:
不错,同样情况无刷电机好像功率低,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当然价格也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气缸,没有气缸的话,打混凝土够不够力,手疼不疼疼疼。

有气缸,这个和26轻型电锤头子差不多

网友:
不敢买,怕轴承、齿轮质量不行。

网友:
120的无刷电锤好价,回头找钻头怼几个眼看看怎么样

网友:
我猜电池不便宜,尤其是品牌电池。

网友:
外形设计很时尚,得上钻头实际看效果

网友:
价格可以拆机看也行就看使用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的没怎么拆过,但普通的有刷电锤拆得比较多,进口的往往坏电机,国产的坏机械。 ...

这句精辟:进口的往往坏电机,国产的坏机械。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打混泥土的墙。。

网友:
这个可以打混凝土 和红松 模具一模一样 电机也一下天花板14膨胀螺丝没问题

网友C:
这就是公模机,咸鱼打黑过一个9新的红松,结果是无刷转子主轴断了,后来又打了个便宜的同模不同牌子的破外壳的机,直接拆开把转子换到红松上,结果 严丝吻合,等于拍了两台垃圾合成一台机,比楼主买全新的裸机还贵了,后面都敢打黑了

网友D:
如果不看文字,这品牌听上去很像个饭店字号啊。看图片中的电机和控制板,好像跟前期促销货28元无刷电板手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看文字,这品牌听上去很像个饭店字号啊。看图片中的电机和控制板,好像跟前期促销货28元无刷电板手的 ...

这个电机可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公模机,咸鱼打黑过一个9新的红松,结果是无刷转子主轴断了,后来又打了个便宜的同模不同牌子的破外 ...

现在打黑还不如多多上顿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