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铅酸电池可以改用汽车锂电池吗?

楼主(2022-08-29):
如题,岳父的电动三轮车电瓶不行了,可否直接改用汽车锂电池?充电器和控制器要更换吗?

网友:
不懂就别搞,亲戚朋友的也别搞。

网友:
熟知锂电池安全操作规范可以改,充电器需要换,控制器可以不换

网友:
可以改最好买成品,安全有保障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电池的电压和放电电流,如果一致当然可以。但是一般情况下电动三轮车的电压都是48V以上,而汽车的是12V,所以不行。

网友:
改肯定是可以改,但是象你这样一点都不懂还是算了吧,出了事得不偿失

网友:
换充电器就行了  估计电池比三轮车贵(可能还要加bms均衡保护板,因为汽车12v锂电池虽然每个电池内部都有bms 但是组成电池组各组之间也要再均衡 )

楼主:
果断放弃,谢谢各位告诫

网友:
还是换铅酸电池好 锂电高温下容易失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