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这种电动自行车能买吗?

楼主(2022-08-29):
如图,网上这种1000多,2000多的这种电动自行车有没有买过的,感觉都是一个模板生产出来然后贴牌卖,不知道如果没电了全人工蹬怎么样?

网友:
主要看电池,最好是三元锂电的,没电了全人工蹬是费力的,因为一般是小轮胎,10到16寸的轮胎,由于是折叠款式,因此最好不要带人骑行。

网友:
短途骑行还是可以的,再说其他折叠式的还是可以考虑的,就是杂牌的,老出问题,修理起来也困难,不建议购买。

网友A:
电动车脚蹬子,就是摆设有电不用蹬,没电蹬不动

网友:
这种车多少钱一辆?

网友:
这种的要上牌要戴帽

下图的这种就不用,2000元左右,带助力,续航看体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脚蹬子,就是摆设有电不用蹬,没电蹬不动

解释得非常到位!

网友:
真打算买的话,可以去同城的代驾群里问问甚至是捡个漏,他们才是对这方面最权威的人群。

网友B:
想脚蹬就买6楼那种魔改自行车,电动车的脚蹬那是狗都不用的玩意,推着都比脚蹬强

网友:
脚蹬子一点用都没有,想蹬着走也不会买它了,没电时蹬也是想多了,及时充电最重要。

网友:
我有一个铝合金的,车身短,轻,上楼很方便,人肉减震,后悔买早了,晚一年满大街都是带减震的,不过材质也都变成钢的了哈哈。
骑起来要适应一下,肉包铁都算不上,就是铁顶肉,要以玩杂技的觉悟骑这车,这种车原装都没有后视镜,你装了后视镜也要加高的而且绝对没有时间看它,所以必须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速度稍快,行驶时就千万不要转头看后面,这样手眼同步不好车子会失控,正确做法是用眼角的余光观察。
不要骑太快,除非你的骑车速度高于每秒三十万公里。
适应了之后,你在马路上永远高人一头(坐在上面你比其他坐其他电动车的车主高),成了马路上最靓的那个仔。
最好在车上用装扮圣诞树一样挂满零碎,比如手电卡子、额外的第二个、第三个喇叭与按钮、手机卡子与指南针或带着指南针的自行车铃铛,车身与后座也要挂满各种包,一方面能装东西,另一方面也提醒别人——你不是代驾(如果你不准备真顺便干干代驾的话),否则真会有人会因为图省事不走平台直接找你开车的,如果你接受了并收到了第一笔佣金,那么恭喜你,你成了一位新鲜出炉的黑代驾。

网友:
车身整体还是可以的,1000多所谓汽车x级电芯就是杂牌二手翻新电芯,容量基本打5折。2000多可以选各大一线品牌车了,或者选这种通路贴标车身配保证容量的大电池

网友:
千把左右的铁架子车很稀烂的,我之前被坑过一个,永远调不好的刹车,不同心的前轮,嘎嘎响的车架,后来咸鱼半价坑出去了

网友:
这就去去某鱼蹲蹲

网友:
我之前也买了一个,有助力的,就是收到车后刹车自己难调,耐心点能调好,实在不行找个修车的花几十块调。起起来还行,当然不能跟大行那种比,跟普通的单速自行车差不多,骑了一年,换过2次内胎和一个单速飞轮,然后被偷了,幸好我把电池随身带,车架没了。

网友C:
我见好些跑代驾的都骑这种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好些跑代驾的都骑这种车

跑代驾的会买更好一点的代驾王,车身紧实,刹车灵敏,续航长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B:
想脚蹬就买6楼那种魔改自行车,电动车的脚蹬那是狗都不用的玩意,推着都比脚蹬强 ...

都是新国标的锅

网友:
这种车电池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
要人力骑行功能好,还得大直径福条轮。就本人多年用车经验体会。
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千鹤载重王好,辐条轮能人力骑行。
省电耐用。电池寿命长里程远。况且电池最便宜,用4810铅酸。
电池盒可以取下拿回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