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遥控led大吊灯,用遥控器关灯后,灯还是微亮?

楼主(2022-08-29):
怎么解决,这种微亮是不是耗电,因为是客厅,如果耗电很小,可以不管他吗

网友:
并个电容,尽量接近led灯的街头。

网友:
灯两头并个400V104的CBB电容

网友:
也许是开关关的是零线。

网友A:
调换下零火线试试

网友:
查查看,灯的开关断的是不是零线,火线长通?
一般来说,led灯具,开关断火线,关灯后因为驱动里电容的储能释放,可能会有十来秒的微亮;但如果开关断零线,则容易出现关灯后一直微亮的情况,也不安全,换回来就行。

网友:
遥控电路还是要通电的,有的遥控电路和灯板电路串联了就会微弱的电流通过,造成发光。

网友:
没啥事不用管

网友:
楼主家客厅好大,竟然能停起码2辆车!

网友:
换个LED灯板,我的风扇吊灯之前也是这样,后来换了个网上几块钱的LED灯板就没了。

网友:
火、零对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楼上观点换一下就好

网友:
换灯板最方便

网友:
调换零火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开关断火线

网友:
将吊灯输入线连接对调一下。

网友:
我店里十几根T5灯管并联的,就一根扥管关电了也一端也微亮,没接错线,搞不懂

网友:
明显照片跟描述不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换下零火线试试

还是5楼说的对!

网友:
零火线的问题,换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