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数码信息历改RX8025AC

楼主(2022-08-29):
    这个数码信息历年头比较长了,因为它没有农历日期,比较少见。不过有一点比较好,见到过一些万年历的使用截止年份是2020年,而这个不是,所以还能发挥余热。

    因为走时偏慢,一个月大约慢2分钟,改动过32768旁边的电容,不大理想。看到坛子里不少TX用RX8025改电子钟,于是寻思着对它进行升级,就在前不久买了10片RX8025AC。

先来看看这个老古董:

    这是它的主板:

    预留了农历日期数码管的位置,不知为何没有使用。可以看到有两个数码管缺画。

主板背面有一块牛屎芯片,这是数码信息历的核心部分:

    拆下的32768晶振及电容:

    将
RX8025AC用热熔胶固定,然后接线:

  清除一下松香:

  更换了两个缺画的数码管,只是时钟的那个没有一样大的,小一点也凑合。

网友:
期待朋友一段时间后的测试结果。

网友:
换新主控就可以过2020

网友:
应该挺精准的

网友:
最近这东西太火了,

网友:
看到这么多坛友都用,应该不会错

网友:
论坛掀起了改8025的新高潮

网友:
看着有点诡异了

网友:
说实话哪家卖了好多 基本论坛过去的。价格低包邮

网友:
最近8025芯片大火,跟风做

网友:
最近好多改装的

网友:
记得这类万年历都以交流电50HZ为时钟源的。

网友A:
烧电的时钟建议换8025t带温度调整的更精确,ac一般用于1.5v单电池供电

网友:
看来最近论坛都在搞这个了,世风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电的时钟建议换8025t带温度调整的更精确,ac一般用于1.5v单电池供电

谢谢分享经验,就来几个8025T把我的也改一下

网友:
8025已经封神了

网友:
8025开一专版

网友:
改得好。
n年前在长汀买的万年历机芯,用了十几二十年了吧,精度还行。

网友:
又是改8025的。。。

网友:
关键问题是结果如何,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