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点焊机MOS管3713的真伪 有砸管图

楼主(2022-08-29):
我上一个点焊机是买的成品MOS板加焊好的管子的一体板,做成后我觉的电流不太理想。电流才不到5000A。这不就打算自己折腾折腾做个点焊机,买雪碧电容加成品铜排,管子直接螺丝压接在铜排上。然后在淘宝买了100多颗3713.都说这个管子很稳定,网上找到的资料都说这个管子的内阻是2.0到2.1左右,但买到的这批管子,丝印都是一样的型号和参数(当时就觉的不妥),我用内阻仪随机测试10多个,内阻居然在1.7到1.8之间,很奇怪啊!问了高手,有些说是冒充管,有些又说正宗的3713就是1.8的内阻,说我这100多个管子是台湾货。我不放心,直接砸了一个和以前剩下的做对比。左边的是以前卖点焊机卖家送我的几颗3713,内阻在2.0到2.1之间,右边的是这次买的管子,看内芯也都差不多啊。。很疑惑这批管子是啥子货啊!买的是拆机管,1.3元一个。有坛友知道内情吗?让我解惑解惑,谢谢!

楼主:
电容每颗内阻在0.28左右,上面各个模块都有内阻图,线也是用的最好的单芯0.07的硅胶线,100平。点焊笔用的黑牛A10.按理说材料都还不错啊。可惜怎么电流还是不理想。6个电容,72管的

网友:
你查;查正品的价格就知道了。
现在什么拆机什么的,都不靠谱,字不能自己打吗?

网友A:
内阻 低 1.7到1.8  电流理论因比2.1的大。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内阻是越低越好啊。

网友:
理论值2.0大电流时会下降到2.0以下,很多pdf都有写。

网友B:
这么好的料还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换228之类的好好点吗?

网友:
是用双脉冲的控制板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感觉是调的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 低 1.7到1.8  电流理论因比2.1的大。

肯定是内阻越低,电流越大啊,但我是问我购买的这批管子的问题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料还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换228之类的好好点吗?

228焊接太麻烦了,而且所有的卖家和玩家都说3713是真稳定最不容易爆管的,这次我准备上6个雪碧电容(每个0.2毫欧以下),4MM厚一体铜排,128个管子直接压接到铜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调的不行吧

控制板也是买的成品,最大能调双脉冲25毫秒

网友:
黯然销魂的睡裤,性感的猫腿

网友:
应该是国产的其他型号的管重新打标的,不过冒充的管质量够好,反正看芯片够大就行

网友:
现在电子零件普遍是新的不如旧的好

网友:
关注中,看看楼主如何解决的?370A电流已经不小了呀

网友:
这是准备开厂的规模吗,至于吗

网友:
假管子 字体都不对 一眼假

网友:
这个电流是要直接焊铜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