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降低亮度?

楼主(2022-08-29):
用这种灯管的台灯,标注25w,太亮了,有没有办法降低亮度?

网友:
这种灯管的应该不有办法改,
可能加遮光板,比如白纸!

网友A:
改塑料罩里面的那个电容,似乎是2n2或者3n3的,换容量小一点的。

网友B:
简单的办法是串联一个1微法的电容并且并联一个开关到电容来调节亮度,当灯管点亮后,通过断开开关使电容串联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塑料罩里面的那个电容,似乎是2n2或者3n3的,换容量小一点的。

会不会启动起来?这灯管4方针的,但至电路板上只接了2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办法是串联一个1微法的电容并且并联一个开关到电容来调节亮度,当灯管点亮后,通过断开开关使电容串 ...

你的意思在开关上并个1μf电容,先打开后再关掉?降亮度?

网友C:
3楼说的对,我就这么干过,要保证耐压,最好在1000v以上,塑料壳打开时小心点,莫把灯管搞破了,只小一个级别就行了,太小很了灯管启动困难。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口红间隔一些地方,涂一下,亮度你满意为止。

网友:
25w 30-40cm 当然亮了 抬高距离到1-1.5米

网友:
用白纸遮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对,我就这么干过,要保证耐压,最好在1000v以上,塑料壳打开时小心点,莫把灯管搞破了,只小一个级 ...

你说电容在灯管塑料壳里面?我打开看了一下,啥也木有,空壳无元件,应该在电路板上……

楼主:
效果不如人意,而且影响散热……

网友:
印象中这种灯泡和白炽灯泡上标注的功率都还差不多,没有像现在的LED灯泡似的,动辙就上万个W

网友D:
调整镇流器,降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镇流器,降电流

电子镇流器怎么调电流?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镇流器怎么调电流?指点一下好吗?

调间隙(调电感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电容在灯管塑料壳里面?我打开看了一下,啥也木有,空壳无元件,应该在电路板上…… ...

有个电容串在两个灯丝之间,一般为3300pf或者4700pf,你改小一个级别,如果不再灯管上就在线路板上,这个电容要求耐压要高,大于1200v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容串在两个灯丝之间,一般为3300pf或者4700pf,你改小一个级别,如果不再灯管上就在线路板上,这个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指点哦!

网友E:
试着换用w数小的镇流器譬如15w或10w的,现在普遍供电电压高过220v所以造成灯贼亮,寿命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着换用w数小的镇流器譬如15w或10w的,现在普遍供电电压高过220v所以造成灯贼亮,寿命缩短。 ...

哦!好像有道理呢,以前40W电子镇流器,好像都用13003,这货居然用1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