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燃气热水器风压开关拆解

楼主(2022-08-29):
万家乐燃气热水器报E2故障,拆下来风机电容只有0.5uF,换了偶尔还报E2,换了风压开关好了,换下风压开关拆了看看结构。

网友:
难道是微动开关弹簧片断了?或者就是触点氧化了。

网友:
应该是微动开关触点氧化了。

网友A:
这个不能拆开修吗,要换新吗,

网友:
万和的,我家风机的电机 烧过,还好拆了个旧的换了刚好,不用花钱

网友:
现在的热水器使用这种传统机械式风压开关的已经很少了吧,好几年前买的低端燃气热水器内的风压开关和水气联动阀就都由霍尔元件取代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
我家也是万家乐,12年了,大概六年前也换个这个风压开关

网友:
可能是微动开关触点氧化了

网友:
我的万和热水器也换过风压开关,不过这风压开关的压力是可以调的,有时候适当增大一下风压就行了。

网友:
我家的美的的,微动氧化,拆了不知多少回了,磨磨就能撑几个月。

网友:
wd40,喷不进的话打个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拆开修吗,要换新吗,

可以拆开修,把上面的限位开关拆下来,钻头钻开铜铆钉,打开外壳,拍照后小心拆开动静触片和弹片,用小锉刀锉一下2个氧化的触点,原样装回,找合适的螺丝代替铆钉,装回去和新的一样。

网友:
我有给美的的换了也还是不行得把壳子打开一条缝才能工作奇怪

网友(2023-02-17):
风压可以调整的

网友:
微动开关坏了

网友:
都已经不用这种传统开关了,现在更先进效率更高的元件了

网友:
核心部件就是一个微动开关。

网友:
以前家里一台华帝也是风压开关问题,拆开也没发现是哪里有问题,装上去又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我也折腾过这玩意  换了还是报错,最后换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