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给朋友DIY一块单面1TB的 SM2262EN主控的高速NVMe SSD

楼主(2022-08-29):
朋友的笔记本仅支持单面的NVMe固态 因此找我整一个
因为不差钱 最终敲定了2262EN方案
因为要跑满速度 就不能用那种双面的4贴152板子了 所以找了一个公版双272的板子

反面还蛮干净

颗粒用的是两颗AY封装的Micron B27B 单颗4Tb的252颗粒
焊接过程略...................
上JMS583看看ID是否齐全

ID齐全
两颗镁光的D9TGQ 因此Dram应该这样选择

Auto识别颗粒

设置好OEM型号 开卡

坏块数量还行
速度就图

垃圾E5 1230V5平台 速度跑不上去 但是也比63XT好多了
-------------完结-----------------

网友:
垃圾E5 1230V5平台,还行!

网友:
全盘写掉不掉速

网友:
不差钱,好办事

网友A:
到底是几T的没看明白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几T的没看明白

颗粒4Tbit ÷8=512g,两颗就是1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