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蚁行车记录仪锂电改法拉电容

楼主(2022-08-29):
很多年前众筹的小蚁行车记录仪,当时说是小米生态链的,后来这链条断了:

当时的行车记录仪好像都是内置锂电池,夏天车内高温,想想也不安全,用了没多久,断电后不延时了。拆开一看,果然电池怀孕,于是换了一个差不多大的,又用了两年。今年高温,不敢用了,又拆开,几乎临盆状态。

看过不少改成法拉电容的,根据前人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确定了电容的大小,2.7V30F两串。

原来的电池是三根线的,中间一根是温度检测,实测可以不用,只接正负级就行。先直接用两串电容代替电池,发现没法充电,可能充电电路会检测电池电压,于是改成5V供电,从USB接电,通过一个电阻给电容充电,用二极管防倒灌。

用的4007二极管,压降比较大,5V能充到4.3V,感觉电容充电余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没有做均衡。

在壳上掏两个洞,把电容装到外面,里面用704胶封上。

实际使用没有问题,停车后能延时保存最后一段录像。感觉还能再大胆一些,二极管应当用肖特基的,这样能多充不少电进去。

网友A:
图片拍的很专业啊

网友:
加个太阳能与理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拍的很专业啊

你看走眼了,第一张是商家的宣传照

网友:
是个好办法,电池不保电了加了两块手机电池,温度高加了个风扇。

网友:
感觉电容会挡住摄像头视野

网友:
改的好,虽然外观不太好看了,但是非常实用,寿命大大延长了。

网友:
这明明是台胆机

网友:
改得好有个性啊!

网友:
中间那条线加个10k电阻到地,就能用原来充电了

网友:
加个二极 5v -  0.3-0.7v  限压充电。电阻可以不用直接大电流快充。

网友:
这俩电容有个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走眼了,第一张是商家的宣传照

说的就是后面的图片

网友:
这个算不算非法改装?

网友:
不如改铁锂

网友:
外挂电容这个比较新颖,话说如果记录仪带停车监控这个功能就没法用了~

网友:
有点不美观

网友:
改装后外观很奇特,如果把电容用黑色热缩管封起来,再在电容底部用什么东西装饰点缀一下,就成了出厂原装的了。

网友:
电容建议喷黑,头子上黏上镜头玻璃,假冒3摄像头。

网友:
请问电阻用多大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