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激光测距仪并附加检修

楼主(2022-08-29):
粗略拆个激光测距望远镜,不细拆,怕装不回去。

主要目的是修理。这个测距仪之前借给朋友用,那家伙好奇,把电池取下后塞回去时装反了,当场就烧了不开机了,啥反应都没有,我也不怪他,回来后就丢抽屉里吃灰了。前段时间无聊翻出来打开想修一下,发觉只是个小问题,但也没法完全修好了,总之勉强能用。下面拆开给大伙看看我的土法修复术,首先取出电池,测距仪用的是CR2的标称3.3v可充电锂电池,我怀疑就是铁锂,但是又不确定。

这是我加的独立开关,作用下面会说。

取下物镜外套和仪器皮套。

上端的功能按键。

拧掉几个螺丝就轻松开盖了。

现在说说这个开关的作用,是直接切换电池的导线,作为开关机,

因为上次我打开后,顺着电池导线,过来到电路板上,有个mos管,我猜测就是电子开关了,于是本着我的土法治疗术,直接铲掉mos管,一坨锡连接mos的主回路,居然就通电开机了,大功告成啊哈哈哈。

因为我换不来这么小的米粒mos,它比电烙铁尖都小,作为菜鸡的我怎么换?所以干脆用拨扭开关控制开关机呗。上端按键板居然直接用一排飞线,不够专业,好歹是四百多块钱的东西,认真点好不。

这个测距仪可以侧屏和目镜屏一起显示数据,方便自己和队友同时观察距离,

测一下精度,我卧室是4×4的尺寸,测距仪显示3.9米,还行吧,

然后对比卷尺3米,测出来3.1米,也还行,

毕竟这东西是越近,误差越大,而低于3米直接无法测量不显示数值

这玩意儿室外误差还挺小,我之前在工地上对比过测量员的那种三脚架测距仪,50米内误差1米以内,200米内基本误差最多3米左右吧,差不多就是了,几百块的玩具不可能和专业仪器比,看个大概多远就可以了。最后看几个街景
最后补一些这个测距仪的参数功能
结束,谢谢

网友A:
感 觉可以做狙击枪的测距瞄准镜了

网友B:
你这朋友太坑了

网友:
长见识 了,没玩过

网友:
这测距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C:
误差够大的,估计这种就是测远距离的。几十元的误差也没这么大呀。

网友:
测距很专业的样

网友D:
误差这么大,应该不是激光测距,激光测距应该能达到毫米级,而且不至于最小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这么大,应该不是激光测距,激光测距应该能达到毫米级,而且不至于最小3米 ...

额,可能跟测量方式有问题,照的东西

网友:
误差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够大的,估计这种就是测远距离的。几十元的误差也没这么大呀。

对着墙,有时候没对正的话,可能有0.几米误差,垂直正对墙不要动,测40米基本重复精度基本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 觉可以做狙击枪的测距瞄准镜了

差不多是一个原理和结构。但是这个不抗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朋友太坑了

见到稀奇的都喜欢摆弄摆弄,能打开的地方就要打开看看,首先就是扣电池了。结果失误没注意反向。也怪这个测距仪太垃圾了,居然连反接保护都没有

网友:
能把电池装反了,说明你的朋友应该不是搞电的,否则就太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这么大,应该不是激光测距,激光测距应该能达到毫米级,而且不至于最小3米 ...

这个测距千米级的,太远了,精度标定都是±0.5米,不可能达到毫米精度的

网友:
这个管子交给我可以装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误差这么大,应该不是激光测距,激光测距应该能达到毫米级,而且不至于最小3米 ...

高精度的价格可贵了,光速每秒30万千米,需要好的单片机算法和光学系统,大多数应该适合好几公里远距离测量。楼主测距仪应该是望远镜加激光,光敏传感器,望远镜物镜组焦平面安装液晶面板,目镜可以聚焦数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精度的价格可贵了,光速每秒30万千米,需要好的单片机算法和光学系统,大多数应该适合好几公里远距离测 ...

是的,精度标称只有±0.5,用远距离测量功能,牺牲了精度

网友:
这个测距仪,测远一些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你只需要个热风枪,换mos小case,而且风枪也没这玩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