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雷克沙-M45-U盘-64G-SB3281AB的量产工具,谢谢!

楼主(2022-08-29):
求-Lexar-雷克沙-M45-U盘-64G-SB3281AB的量产工具,谢谢!

网友:
https://www.upantool.com/liangchan/SMI/2019/14459.html
先试试这个工具,不行的话或者设置不明白用下面黑片工具,一般来说只要不是没有dbf信息都可以开。
https://www.upantool.com/liangchan/SMI/2019/14457.html
若是高格信息没有用黑片低格扫,64g目测4到6小时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