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光猫路由器物理降温裸奔简单粗暴只是有点丑

楼主(2022-08-29):
光猫路由器物理降温裸奔简单粗暴只是有点丑,现在白天树下的温度39度,下午6点了居然还有38度,室内温度35度,手摸光猫路由器都是全部烫手,本来打算加一个12伏温控风扇,搜了一下发现全部都是220伏温控开关,果断拆外壳裸奔加散热片,我用的散热片是220伏LED射灯的发光铝片,这个比易拉罐瓶子厚一点点,一个用一片用导热硅胶沾起来,散热效果不错,用手摸就是一点温热了,缺点就是没有艺术细胞没有把这个散热片折叠一个好看的形状

网友:
冬天开了就不用开油汀了。

网友A:
啥意思?贴张铝箔纸?那还不如加个风扇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贴张铝箔纸?那还不如加个风扇不是?

  这么大铝片  效果比风扇好  ……

网友:
这也行。。天气太热了。

网友:
真的是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灰尘。。。

光纤唯一怕灰尘的就是那个接口,接口都是对接的难进灰尘,再说吧这个铝片够大能当遮灰板斜盖光猫,灰尘落下去也是在铝片上,家里卫生打扫的好灰尘比较小,,

网友:
果真是简单粗暴,实用就好

网友:
除了不太美观之外,也不是不行

网友:
信号屏蔽器

网友:
这样裸着不怕变成壁虎先生蟑螂大哥和蜘蛛大侠的公厕吗

网友:
这温度真的快是要把设备死了

网友:
扇热面积还蛮大的

网友:
这么薄的铝板用不到那么大面积吧?感觉热量散不到边缘地带。

网友:
只要不碰到pbc引起短路就好。

网友:
果然很暴力……粗犷……

网友:
马上就降温了,我这里从40℃降到20℃也没有用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