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玛西普尔72伏大功率充电器

楼主(2022-08-29):
  这个机器个头也比较大的!沉淀垫的!做工用料都不错,变压器温控特别好!有的机器那个变压器叫烫手呀!220U大电容!大封装的功率管!电流5安左右,可充普通铅酸,也可以充21串锂电池!20串也小改下就可以充。
   变压器温度低,说明用材料很好!这样的机器就很耐用!基本很少发黄的线路!有安规的,这点不错!好多几日都省了。

网友:
电阻咋回事

网友:
有二个光耦

网友:
看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这个,我捡得一只,是给电动三轮车充电用的。

网友A:
某宝买过锂电充电器居然是铅酸西普尔的板子改电压套壳的

网友:
充电器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一般吧,也是UC3842+LM324这类

网友C:
可以直接给21串充电、88,8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吧,也是UC3842+LM324这类

这个是3843的机器,14脚的估计是342了!有三防漆,看不清楚!

网友:
谢谢分享,
充电器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买过锂电充电器居然是铅酸西普尔的板子改电压套壳的

都一样的!普通的都是差不多,只有高端的,才是真正的3阶!普通的就是2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给21串充电、88,8V吗?

肯可以了!这种比网上卖的塑料锂充!的做工用料好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就那样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这种大功率充电器即使空载温度也挺高的,建议把这个充电器的风扇改为长转模式,即通电即转,那样充电器转红灯后空载温度会低一些,寿命会更长。方法也很简单,把风扇插头负极一脚连接的三极管去掉,直接短接1、3脚即可

网友:
西普尔的做工都还可以。其他厂家都跟着学就行了。

网友:
比较标准的电路架构,做工尚可。

网友:
看看做工还行,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这种大功率充电器即使空载温度也挺高的,建议把这个充电器的风扇改为长转模式,即通电即转 ...

你要给厂家一个建议,芯片用别的,空载时候是待机模式,负载时候是全功率输出!LD7576就有这个功能,只是功率做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