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魅族e3与x3的屏幕一样么?

楼主(2022-08-29):
魅族e3与x3的屏幕一样么?这两个mp3屏幕可以互换么

网友:
也想知道,俺的E3也黑屏了,盲放唱后乱按,现不能盲播放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一样的,我当年好像就是换的x3的屏幕,然后 上半部分是黄色的

楼主:
魅族x6屏幕和x3一样的么

网友:
我的魅族E3也是,屏幕突然不亮了,应该是OLED老化了吧

网友(2022-12-19):
竟然还在用  牛

楼主:
没有什么屏幕可以代替么

网友A:
魅族E3多少年了,还在用啊!!!不过魅族播放器听歌确实舒服,当年买个card M3 ,爱不释手

网友:
好老的型号。不过我有个更古老的机器三星 Yepp 128M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魅族E3多少年了,还在用啊!!!不过魅族播放器听歌确实舒服,当年买个card M3 ,爱不释手 ...

就是再用,声音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