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B16是不是最垃圾的颗粒?

楼主(2022-08-30):
最近拆了几块SSD尸体 B16的颗粒炸ID炸的惨不忍睹。
说的就是你 intel的B16制程的颗粒。。。。
一块4CE的ID炸了 0 1 3.。。转180都没法用。。。
1块 128G的炸了 后面0 1 转角还能用起来。。。
还有一块id全部炸完。。。。上测试架全部是乱码id。。。。
然后收了个u盘尸体是3281配的镁光的B16 颗粒 128G 开64G 到手发现有新增坏块,低格开了十几个小时卡format 看了下开出了32G。。。。
B16真垃圾 不容置疑不容反驳 。。。。

网友A:
拆机片当然不行,卖坏盘的永远不会亏

网友:
可能用的多,坏的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片当然不行,卖坏盘的永远不会亏

不管拆不拆机,使用中炸ce很不能接受。
你说坏块增多这种,可以,正常使用有坏块这个都不可避免,但炸ce,就很垃圾了。

网友:
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

网友:
b16炸ce,炸通道的几率确实比其它制程大很多

网友B:
买了两个雷克沙C20M,用的是镁光NW818。有坛友说L06B颗粒漏电,原本想搬板子做个128的,现在不敢下手了!

网友:
记下了  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两个雷克沙C20M,用的是镁光NW818。有坛友说L06B颗粒漏电,原本想搬板子做个128的,现在不敢下手了! ...

你拆的全新的你怕什么,危言耸听呀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
最烂应该是N18,其次B0KB,然后B16,漏电王就不排了

网友:
你要是从P4610里拆B16就不会炸,但自封黑片B16一吹就炸,我觉得还是辣鸡封装的锅

网友:
爆米花效应?

网友:
L95表示也...(

网友:
b0kb容易炸ce,还有7s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