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890C+频率档不能测方波?

楼主(2022-08-30):
优利德UT890C+频率档不能测方波?直接测试市电可以显示50HZ,测555PWM模块的频率就显示0,试了几种模块,电压从5-18都不行,大家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频率和占空比测量不就是用来测方波的吗

网友:
UT890D也有测频率的档位 测试过3842 494芯片一样的有时候能测到方波信号频率 有时候就不能测到不知道为啥

网友:
应该是能测量的

网友:
应该能测方波的频率,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接错了
参考一下这个890c+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68-1-1.html

网友:
应该和模块有关,楼主你带负载再测试试

网友A:
在方波发生器输出和万用表输入端串一个0.1u的电容,试试看。
我前几天折腾一台老款的VC9807,因为频率信号的输入端没有隔直电容,只有低频信号(小于1KHz),万用表才能显示。后来参考优利德UT56,对电路做了修改,测量就正常了。

网友:
你的表频率档被你测市电搞坏了吧

网友:
我也用的这款表,我好像测过8205那种时钟芯片也测不到频率,有时间测测别的频率看看能测到吗!

网友B:
猜测可能是待测信号直流偏置电平直通表内或表内保护电阻与分布电容产生的平均值整流导致信号超出测频电路电平范围,串电容或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方波发生器输出和万用表输入端串一个0.1u的电容,试试看。
我前几天折腾一台老款的VC9807,因为频率信号 ...

厉害,试了一下,确实,随便串个电容就能测量了,104-105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可能是待测信号直流偏置电平直通表内或表内保护电阻与分布电容产生的平均值整流导致信号超出测频电路电 ...

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串电容确实可以测量了

网友:
按手册上的原理图输入端是串联有电容的,莫非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