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车机播放音乐卡机问题。

楼主(2022-08-30):
我的导航车机,在播放音乐的时候,突然卡机,然后过几秒就重启了,请教一下达人们,是什么原因。只有刷机了吗?

网友:
等高手解释.

楼主:
进来的都是高手。安卓机

网友A:
接了喇叭,声音挺大?是的话可能是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喇叭,声音挺大?是的话可能是供电不足。

有时候音量会突然增大,大概6变到8

网友B:
什么格式的音源,无损的需降为MP3;如是CD则换张盘。先确保音源正常。另外,导航过程语音播放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格式的音源,无损的需降为MP3;如是CD则换张盘。先确保音源正常。另外,导航过程语音播放是否正常? ...

哦,谢谢,大部分都是下载到机子里了,MP3为主。导航不知道怎怎么回事,接口都正常的,都收不到星。GPS接收线都是正常的。

网友:
安卓机子时间长就卡,

网友:
直接换新的不就行了? 你要不就拆下来看看?,动手能力不行就别搞,车搞自燃了,保险不赔钱,亏的不行

网友:
车机有个小孔,捅一下就好了,注意,别通mic

网友:
重启有可能运行不够

网友:
等高手解释一下吧。。。

网友:
该导航车机是新是旧、是WINCE还是安卓版未知。建议升级一下导航版本,先解决主要问题。判断一下是否老化原因。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检查电源供电是否欠压或者滤波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