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跟风改电扇无刷电机,我的是反转

楼主(2022-08-30):
这段时间论坛改无刷电机的多,跟风也买了两个,改一个台式风扇

网友:
没那技术改电机,就是把增档插座拆了改到电扇里头,也够用了。

网友:
无刷电机3根线不是任意对调2根就能改变转向吗?以前玩航模的时候是这样的,电子调速器。

网友:
简单实用的改造,旋钮位置都是现成的

网友:
无极调速就是爽,尤其这个天气晚上睡觉风不能太大,我都是调到最小开着

网友A:
看大家改无刷真是眼红,可家里几台电扇就是不坏,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大家改无刷真是眼红,可家里几台电扇就是不坏,怎么搞?

不坏也要硬更改

网友:
没看到电机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坏也要硬更改

这话够霸气

网友:
这调速器就是一直流电机调速器,确定能用于无刷电机?

网友C:
我记得论坛以前有网友发布过三线的那个Nidec无刷电机改一颗电阻就能实现正传和反转了,论坛应该能找到这个资料

网友:
这种模块我也有,还有一个大功率的,总体不如这个线性好。

网友:
改无刷电机的正反转,要根据无刷电机的控制芯片来改,一般无刷电机的控制芯片有一个脚是专管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
家里的几台鸿运扇都懒得改了,反正睡觉都是用最低档,嫌风量大就放远一点,再不济就将蚊帐也放下来,保证是微风。

网友D:
反过来吹一样有风

网友:
有风就行,正反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论坛以前有网友发布过三线的那个Nidec无刷电机改一颗电阻就能实现正传和反转了,论坛应该能找到这个 ...

没那么复杂,直接短接FLP跟地就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过来吹一样有风

我这个台扇电机是反装的,扇叶是反的

网友:
要掀起论坛改直流风扇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