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神帮忙看看 SK hynix SC401 SATA 256GB SSD都是显示B4错误

楼主(2022-08-30):
手上几块SK hynix SC401 SATA 256GB的卡,都是显示B4错误。甚至有一块才通电40小时,也变成这样了。这种有没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diskinfo的软件BUG?用海力士官方的ssd工具看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diskinfo的软件BUG?用海力士官方的ssd工具看下什么情况

看过了,都是报一样的错误,这几块SSD都因同样的错误,无法分区和写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了,都是报一样的错误,这几块SSD都因同样的错误,无法分区和写入了。 ...

漏电王的名号果然不是吹的

网友B:
寿命到了,拆颗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寿命到了,拆颗粒吧

不是到寿命了,有的才通电几十个小时,写入量不到50G.

楼主:
看来是没救了,唉,好几块呢

网友:
有保修走保修,没的话,拆拆拆

网友:
拆拆装装,慢慢折腾

网友:
海力士啊,那就没得办法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