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个编程器不知道买哪种合适

楼主(2022-08-30):
手里现在有个商家错发的ft232rl编程器 试过两次给机顶盒刷固件都成功了 现在想尝试一下给H61主板刷固件 这个就不合适了 还有正在攒晶体管测试仪 那个也需要刷固件 需要AVR下载器还要支持ATmega328P这款芯片  由于没接触过这东西 所以请大神给支个招买哪种编程器合适
本来是要的ch340结果错发的芯片是ft232的编程器。商家还不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
楼主这个只是TTL刷机线,算不上编程器吧?

网友:
你的那个不是编程器,而是USB转串口小板。

网友B:
让商家再发个ch340看看。

网友:
读写SPI存储器的编程器,最起码的是CH341编程器。

网友:
买这样的,TB搜CH341A编程器,销量最高的那家,可选免拆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只是TTL刷机线,算不上编程器吧?

看论坛里的帖子ch341a好像就有ttl刷机的功能,所以就想买一个功能全面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商家再发个ch340看看。

商家第一次错发了,第二次发的是这个东西

网友C:
电脑主板BIOS一般是用25系列的SPI闪存,CH341A编程器或其他编程器才能刷,232和340只是USB转TTL,不是编程器。

网友D:
建议使用MinPro-I高速编程器   十多块钱  把我三百多块钱的的TL866淘汰了,我是用来写液晶程序,主板  笔记本BIOS的  效果不错,

网友:
好的当然是809f  当然更好的是809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主板BIOS一般是用25系列的SPI闪存,CH341A编程器或其他编程器才能刷,232和340只是USB转TTL,不是编程 ...

百度搜了下才知道两者的区别 没玩过这个 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使用MinPro-I高速编程器   十多块钱  把我三百多块钱的的TL866淘汰了,我是用来写液晶程序,主板  笔记 ...

淘宝看了下这个好像比CH341速度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看了下这个好像比CH341速度快

不是好像快,而是根本没法相比,这个是专门的编程器 CH341那个串口指令下载的,速度相差至少1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好像快,而是根本没法相比,这个是专门的编程器 CH341那个串口指令下载的,速度相差至少10倍了 ...

那我适合买minpro了? 淘宝看了下首页包邮的才九块多钱了 这个有没有盗版一说 好像ch341软件还是啥的有盗版的

楼主:
这种怎么样? 价格挺便宜的 合适就买个 试试给H61主板刷机能不能救活这块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怎么样? 价格挺便宜的 合适就买个 试试给H61主板刷机能不能救活这块主板 ...

我买的就是这种的可以刷电脑的bios和路由器的。